这个怎么能算出来

楼主(2015-10-23):
如图  求A  B     必须算的,画的不行。谢谢~

网友:
在图纸上画一下  不就出来了

网友:
这涉及到多个三角函数,要查表的,没事干,蛋疼!

网友:
斜率么  自己量啊

网友:
约束不全吧,无确定解

网友:
软件上画出来,再测量,搞定。有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执着于计算呢?

网友:
用sw画图,添加完约束后图就出来了,量量就有了

网友:
严格来说没法算,因为你圆角的切点位置确定不了。

网友:
干嘛要算,图一画出来测量就行了。

网友:
你尺寸没标对  工人拿你的尺寸无法加工出来

楼主:
必须算,画的没有意义了。客户给的尺寸就这些,这个活是数量少,品种多,形状都一样,就差尺寸不同。不能每个活都画一次,太慢了。要是能算出来,我就直接出宏程序,机床自动计算,就不用上电脑 了。这样速度快。

网友(点评):
9.2标的是?

网友:
画个图就可啊

网友A:
能不能不整一些考试题!  工厂要是这么算 还干部干了  蛋疼么

网友B:
电脑画图是基于数学算法的,电脑能把图形画出来,现实中就可以用数学求解。
如图建立XY坐标系,可以将圆方程和直线方程联立求得A点的XY坐标,再经过简单的三角函数变换求得B点的XY坐标,即可得到LZ所需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画图是基于数学算法的,电脑能把图形画出来,现实中就可以用数学求解。
如图建立XY坐标系,可以将圆方 ...

就知道这里一定有高手 ,谢谢  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不整一些考试题!  工厂要是这么算 还干部干了  蛋疼么

哈哈,我这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公式出来 了。效率将大大提高,不是用电脑画图和给全尺寸,手工编程能比的。

网友:
用sw画图,添加完约束后图就出来了

网友(2015-11-26):
图一画出来测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