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国电钻夹具,怎么套上的这个螺母

楼主(2015-10-23):
今同事拿来一米国的电钻夹头,打开里面研究结构,发现有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螺母(无缺口的环)套在一个轴的槽里,螺母是粉末冶金的材质,轴是合金钢的,无焊接、无拼接。请高手解答怎么套上的这个螺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螺母应该是和夹爪上螺纹配合的控制夹爪进出的那个螺母吧
我们以前做都是把螺母敲成两半,然后用外套再压上的 。 整体的不科学啊,咋实现的?
楼主可否上个图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上张图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螺母应该是和夹爪上螺纹配合的控制夹爪进出的那个螺母吧
我们以前做都是把螺母敲成两半,然后用 ...

是啊 ,不知道怎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螺母应该是和夹爪上螺纹配合的控制夹爪进出的那个螺母吧
我们以前做都是把螺母敲成两半,然后用 ...

是人为的敲成两半吗,还是来料就是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人为的敲成两半吗,还是来料就是一半

来料是完整,人为敲成两半  如果直接做两半的话配合不好吧
你那个我想了一下是不是三地打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是完整,人为敲成两半  如果直接做两半的话配合不好吧
你那个我想了一下是不是三地打印的啊?

不是打印的,有人说是敲成两半,然后再用点焊机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打印的,有人说是敲成两半,然后再用点焊机焊接的

电焊怎么可能看不到焊缝?

网友(2016-02-06):
做成镶件再粉末冶金的吗?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