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沉孔使用时是否加垫

楼主(2015-10-23):
请教各位,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沉孔使用时,是否需要加弹垫,为什么圆柱头用沉孔标准的数据里,并没有加垫空间呢

网友:
弹垫一般都是用来防松的,和沉孔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至于加不加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
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您还是先学习垫的用法和作用吧

以我的经验,国内用螺栓,什么时候加什么样的垫,是否加垫,垫子是干啥用的,并不是很清楚

网友:
以前给美国人做设备,他们图纸上面所有沉头都是不加弹簧垫片的

网友:
弹垫防松 运动部件都加弹垫,固定部件不加弹垫。振动的结构加弹垫 ,反之不加。平垫用来防止压伤工件表面的

网友:
如果加弹垫,就把沉孔深度加大一些

网友:
根据的预紧力与工况决定,预紧力不大而要求连接件不变形,需加弹垫,连接件厚度小于3倍的螺杆直径需加弹垫。经验之谈,不知对错,不知为什么。见谅。

网友:
弹垫可以加,只要沉孔高度足够

网友:
加垫,有病啊。知道沉头的作用是什么,加垫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点评):
有病也是懒得读书之症。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可以给大家讲解讲解,直接说“有病”,个人觉得不好。

网友:
一般用沉头螺钉的地方都不会有震动吧

网友A:
使用沉孔时,沉孔与螺栓接触的那个面不是平面,是锥面,螺栓帽的下面也不是平的,也是斜的,所以螺栓与沉孔的接触就形成了面接触,而过孔基本上都是在平面上,若直接用螺栓紧固就会形成点接触或线接触,这样就容易松动,需要加弹簧垫圈来增加螺栓的摩擦力,以形成面接触的作用
(百度的答案,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不知道对不对还当啥个搬运工

网友(点评):
就是请教你们这些大侠,说一说,设计手册对沉孔没有过多描述

网友:
标准的沉孔是不能加垫的,加不加垫这个也是看需求的,运动部件或者是有震动的部件是要加弹垫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标准的吧,孔深一定的,可以不加。如果震动频繁的可以加。

网友(点评):
震动频繁的工况有多少防松方案是有效的

网友:
弹垫一般都是用来防松的,和沉孔是没有直接联系,平垫用来防止压伤工件表面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一般不加的

网友:
弹垫防松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弹垫防松也得在合适的拧紧力下才有效果吧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A:
使用沉孔时,沉孔与螺栓接触的那个面不是平面,是锥面,螺栓帽的下面也不是平的,也是斜的,所以螺栓与沉孔的接 ...

你说的是埋孔。

网友:
说下我的经历,几年前刚进厂当技术员,一个横移汽缸带着一个拉铆枪进行拉铆动作,因为是自动取钉,所以对拉铆枪的位置要求较高,但是固定拉铆枪的园形块上的两颗螺丝总是过一个星期就松了。我让供应商加个弹垫,供应商说沉孔不加弹垫,我认同他的说法,因为我印象中机械制图中沉孔是不加弹垫。但是最后我自己把螺丝拧下来重新加了弹垫,机构再也没有松过。

网友:
沉头螺栓上海真没见过加弹垫的。毕竟螺栓与螺纹孔之间的接触面是锥面,锥面上加了弹垫也容易失效的,感觉还不如不加

网友:
德国公司一般内六角都配VS垫片,但是按标准的沉孔深度是不够的,螺帽会露出来,如果外表面有要求,需要再把沉孔加深,我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