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电机的输出轴设计成如图一样的空心轴,可行吗

楼主(2015-10-23):
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我想把电机的输出轴设计成如图一样的空心轴,基本就是个圆环了,大家说说可不可行?

网友:
不用考虑体积?

网友(点评):
空心轴的轴径和厚度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中心要留出差不多280左右的空间,所以才要做成空心。总体上是基于体积最优出发设计的。

网友:
请参考机床电主轴设计

网友(点评):
有设计手册吗?

网友:
最近刚刚设计了一根这样的主轴,但是中心空的没你这么大,你得去询问电机厂家这个转子尺寸可以加工到多少

网友:
    校核一下就知道了。承受转矩的轴切应力最大的地方是靠近半径处。根据扭矩大小,核算下厚度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肯定要加大,要重新计算强度

网友:
先不考虑结构问题,这种空心轴的工作原理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我见过的特大型电机就没有空心轴的,是不是电磁效应上有问题?先简单验证一下比较好。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我想问下懂电机的朋友的原因了,都不懂我又只能爬山了~

网友:
这跟DD马达一样的,DD马达这种伺服电机就是中空的输出轴。

网友:
用来减轻惯量和电机重量就可以,但不能因此加大轴的外径。加大轴的直径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点评):
不是为了减轻惯量和电机重量,从总体布局出发得大于失,但还要看强度校核的结果。

网友:
电梯曳引电机,夹板直连的提升电机转子,球磨机都有大概类似结构

网友:
说个关于电磁的问题,空气的磁导率远远小于电工钢,至少小于电工钢的2000分之一,缝小的时候可以按多百分之5的面积算磁阻就基本可以涵盖漏磁 但是这种开洞的行为,可能直接导致内部磁场产生畸变,很难预测会产生什么现象,至少会大大增加产生磁场的难度,同样大的励磁电流产生磁场该种设计会小的多。个人觉得不太划算。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这方面的的实验依据?

网友(点评):
我记得以前学电磁学的时候,说的是中间加铁芯能大大增加磁场强度,但那说的是励磁线圈在中间的情况,而且好像是切割线离线圈越近越好,现在励磁线圈改周圈,那中心区域的实心体,产生的磁场力本身不就是低效的吗?

网友A:
首先磁通也是要形成回路的,比如你那个电机,从一极出发通过电机内部回到另外的一极。 空气磁阻远远大于电工钢,同样的磁势经过磁阻不同的回路,产生的磁通不同,类似于i=u/r。空心设计的磁阻肯定很大,至于数据,一般计算的时候都采用相对磁导率。比如电工钢磁导率5000,就是说是空气的5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磁通也是要形成回路的,比如你那个电机,从一极出发通过电机内部回到另外的一极。 空气磁阻远远大于电工 ...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我布线圈的那部分体积,换成环绕一圈的多个小号直径电机,每一个电机的输出轴都与同一根大的空心轴齿轮啮合,同步传递动力,那么这多个小号直径电机的总功率,是否一定比线圈同体积状态下的单个电机,且中心轴实心的功率小?

网友A:
不太懂齿轮那部分东西,不过关于效率的高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齿轮那部分东西,不过关于效率的高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同体积下采用多个电机并联同步传递与单机传递的比较,我感觉第三图与第二图其实是一回事,而第二图肯定效率不如第一图。

网友(点评):
参考步进电机活着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
仅仅是看着像,小齿轮可以工作 但是单个磁极就不行了。我所说的问题是从电机励磁角度考虑的,从机械角度没法等效说,因为磁路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等效替换可以解决,要考饱和 要考虑漏磁,还要考虑涡流和材料本身的磁滞,非线性因素很多,定性分析还比较简单,定量分析就难了。

网友(点评):
比方说我用第一图,就那样,连励磁线圈,输出轴都不动,仅仅是用齿轮把动力并联起来,并联过程中干涉的问题不去管他,难道这样还不如第二种?

网友(点评):
能不能帮我画下第三图的磁力线方向,我感觉它既适应安培定则中的直线法则,又适应螺线法则,请教下到底该适应那个?

网友(点评):
励磁过程是怎么回事,一句两句说了很难解释明白,只能看书从头开始一点点学,我也学了好久才入门。

网友(点评):
定子本身就是不动的。其次,上面说了没办法简单的类比,因为过程都不一样,磁场的建立不能靠单磁极的工作,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建立稳定磁场,这不是可以单纯的一个个隔离考虑的问题。

网友:
电机内部从定子出发垂直过气系,到达转子表面,平行通过转子,再垂直离开转子表面回到另一极定子。再一次说明,这个问题是电磁问题,主要是电机内部磁场在空心状态下效率不高。电机内部加铁心提高励磁效率,是现代电机制造的常用办法,虽然加大了自重但是,却提高了励磁效率,从总的角度看电能转化机械能输出的效率要更高,即便是最像楼主画的转子的那种笼型转子,也是会加入铁心的而非空心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在转子上也绕线圈的?相当于转子也是定子,定子也是转子?

网友:
有在转子上绕线的。但是转子就是转子。不可能变成定子。
还是那个建议,楼主应该先了解电机怎么跑起来的,怎么从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这样一句句的说,很难说清楚

网友(点评):
谢谢,看我七十二变

网友:
有空心轴的

网友:
Screen Shot 2015-10-26 at 10.43.24  Screen Shot 2015-10-26 at 10.41.40  Screen Shot 2015-10-26 at 10.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