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公差的疑问

楼主(2015-10-23):
请看下图未注公差表,为啥轴的偏差都是偏下限,孔的偏差都是偏上限,为什么呢?

网友:
轴和孔是配合的,保证最大的轴可以装进最小的孔,降低量产时的不良率

网友:
这公差怎么这么大

网友A:
轴肯定偏下限呀,不然装不进,反正亦然,孔偏大才可以更好紧固,这样两者就不会存在轴大装不进孔小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肯定偏下限呀,不然装不进,反正亦然,孔偏大才可以更好紧固,这样两者就不会存在轴大装不进孔小的事情!

问一下如何去确保轴的公差偏下限、孔的公差偏上限?万一加工的时候轴的公差偏上限了呢?
求解释。。。。。。

网友:
好装配吧

网友:
这个孔轴采用间隙配合,不过这个公差挺大的

网友:
我感觉是为了好装配

网友:
孔太小轴太大就进不去啦

网友:
你要从:为什么要有公差?公差有什么用?这两个方向去思考。

网友:
我从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上看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工人在加工孔轴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理,为了降低加工的报废率,轴颈会偏大而孔径会偏小,所以在设计公差时就要把轴的上偏差设为0,孔的下偏差设为0.不知这样的解释您能不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