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焊,要求眼精,气匀,手稳

楼主(2015-10-23):
电焊,要求眼精,气匀,手稳
眼精怎么才能眼精,我是个新手,焊的时候,老是闪眼。
一种姿势,或者一种角度,我只能坚持一会。一动,总是接点接的不好。气匀,是什么意思。是呼吸要匀吗。

网友A:
    呵呵,干电焊,眼精就是必须看会看铁水,而稳是有敲门的,你蹲姿干活的时候,尽可能将手肘紧贴小腿外侧,这样就能稳,气匀就是呼吸平稳略深,就和气功,射击一个道理,另外手稳是需要力量的,有人就像连枪一样练电焊,底下吊一瓶啤酒,练力,上边放个东西练平衡,这样练出来,以后遇到考工,棘手活,别人胆颤,你却能有稳如泰山的气势,就是高手气势,舍我其谁?

网友:
我看人,看人家引弧那一下,尤其是小电流,就看那一下,再就是收弧,收了怎么接,

在有些工地,大家开玩笑,说,试一下玩玩?俺去看电流,再看焊条

有些数据就敢试试看,有些就不敢,哈哈,

国内工程师,就是这些基本都不行,不行其实不打紧,要能‘动嘴’,而多数,连嘴都动不了,

网友:
另外,我上边说的是基础,还有,需要你对个别焊道经验的积累,比如,薄板,且缝隙大,怎么办,有多少种方法?等你电焊没问题了,我留意一些,铆工的细节问题,怎么下料,怎么平板,控制变形,等等吧,这里边学问大了,,,!

网友:
高级焊工很紧缺

网友B:
我看电焊就是个熟练的东西,勤练、勤想,好多搞电焊的啥都不懂,就是靠手巧、眼力好,就是练出来的,没有啥技巧,跟胶水粘东西一个概念。过了这个阶段想高发展就得读理论上的东西,不过一半人应该手巧眼好这一关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干电焊,眼精就是必须看会看铁水,而稳是有敲门的,你蹲姿干活的时候,尽可能将手肘紧贴小腿外侧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焊就是个熟练的东西,勤练、勤想,好多搞电焊的啥都不懂,就是靠手巧、眼力好,就是练出来的,没有啥 ...

那只是一般的焊工,在别人指导下干活的。真正的焊工,要会看图纸,会热处理,下料,铆接,材料。等等吧。我认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多练习。没有想到多多练习也有许多技巧。正如上面几位大师所说。

网友: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