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与使用及易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最近设计中,用到了立式轴承KF001轴承,轴承内径为12mm,所以在加工与之配合的轴的时候,轴的基本尺寸为12mm,上偏差为0,走下偏差0.1mm。后来出现了好几个问题。
        一开始每次轴加工好的时候,与轴承都配合不上,主要是安装不上,需要将轴打磨处理一下才能安装上,轴加工有误差,走上偏时砸不进去。
        后来把轴的尺寸改小,单边减少0.25mm,安装没有问题,但是紧固螺钉对轴的锁紧力就没那么好了,轴没有很大的转速,都是手动转动。有时候轴能从轴承上拔出来。解决办法就是在轴上开螺纹孔,将紧定螺钉拧到轴里面去,就固定住了。

       轴与轴承是过盈配合,安装方法为  1.冷装法  2.加热法  3.液压法,自己所用的情况无法采用这种安装方法。
            想问问社友,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般加工轴的尺寸是否会将轴尺寸做小以避免加工误差?。
       谢谢 !
      (轴端是有设计倒角的,厂家没有做出)。

轴承与轴

轴承与轴

              轴与轴承配合

轴

              轴上开螺纹孔

补充内容 (2015-10-26 09:01):
      感谢大家回帖,从中找到了存在的问题。在轴与轴承的配合上轴与轴承尺寸的确认,公差带的选择,以及配合的公差上,没有从手册上确认。所幸轴的使用工况精度并不高,只受人手转动的扭矩,才没有大的影响。

补充内容 (2015-10-26 09:08):
       一个轴和轴承,反应了机械上有很多相互配合的零件,但是每个配合关系,不管精度场合都要仔细考虑并确认,所有的件组装起来才能实现一个功能,这才设计的精细。
      多练习,多实践,多总结。

网友A:
   按照你给的轴的公差,轴承在上面可以滑动了。
   你确定你轴的公差在你要求的范围之内?

网友:
  轴承内孔与轴的配合你可以选择间隙配合、过渡配合或过盈配合。不同的配合有不同的配合公差。

网友:
12的轴颈,公差放那么大

网友B:
松了紧了无非就是轴和轴承嘛,量过再说话,我遇到过轴承内孔小1mm。

网友(点评):
“轴承内孔小1mm”?,假轴承吧。

网友:
11.5?看标准

网友C:
冷装不行是因为杆太长,装不进冷柜,还是没有冷柜?
加热怎么就不行了呢?轴承与轴承座一起先锁紧在箱体上了吗?
先装配轴与轴承,然后一起装进轴承座,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个人建议轴的公差放小一点,上偏差-0.01,下偏差-0.03,这样能装上去,而且也比较紧,然后轴上多车两个卡簧槽,用卡簧槽限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只是个人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轴的公差,轴承在上面可以滑动了。
   你确定你轴的公差在你要求的范围之内?

      轴的尺寸做的偏大,而且买的轴承内径也会有误差。轴承买的是多,先量好一个尺寸,再加工轴会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装不行是因为杆太长,装不进冷柜,还是没有冷柜?
加热怎么就不行了呢?轴承与轴承座一起先锁紧在箱体上 ...

      轴承固定在半径外壳上,轴端连接联轴器,联轴器连的另一个件事固定在外壳上的。
      轴与联轴器也得需要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轴的公差放小一点,上偏差-0.01,下偏差-0.03,这样能装上去,而且也比较紧,然后轴上多车两个卡簧 ...

     恩,加卡簧可以限位,公差也要小一些,得严格要求厂商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了紧了无非就是轴和轴承嘛,量过再说话,我遇到过轴承内孔小1mm。

      恩,先量测好再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先量测好再确认。

上偏差为0,走下偏差0.1mm。
        后来把轴的尺寸改小,单边减少0.25mm

轴承点很少有上10丝差的吧~~~最后单边0.25   就是0.5    我装螺栓都能有这公差了

网友E:
你这设计基本上只要求轴承能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偏差为0,走下偏差0.1mm。
        后来把轴的尺寸改小,单边减少0.25mm

         恩,之前都是12mm放的下偏差比较大,这次直接把轴做小了,加开了螺纹孔。

网友F:
你这是什么产品啊,轴单边减小0.25,不晃得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设计基本上只要求轴承能转就行。

     恩,工作环境是手动转动手柄,轴上有阻尼器,轴承起支撑和定向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什么产品啊,轴单边减小0.25,不晃得厉害吗?

      有阻尼器还好,尺寸放得多了。如果给轴放尺寸,一般放多少?

网友G:
用这种带座轴承,要求肯定不高,我们用这种轴承一般都是间隙配合,轴承座上有顶丝直接顶一下,防止小的轴向力,不知道你下偏差放到0.1mm是个什么道理,关键还装不进去,你们车工千分尺坏了吧,读数不准,还是你们路边捡的轴承?

网友:
估计是测量磨损件,要不然没道理放0.1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种带座轴承,要求肯定不高,我们用这种轴承一般都是间隙配合,轴承座上有顶丝直接顶一下,防止小的轴向 ...

        我随机量了3个手边的轴承两个11.90mm,一个11.94mm,轴承的孔尺寸偏小。因为是12mm的标准,就把下偏差做大了些。

网友(点评):
你们这个轴承!!!

网友(点评):
你是用什么量具量的

网友:
这样的轴承,这么大的公差,不知道是哪个山楂厂生产的。图便宜一块钱,结果浪费几十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机量了3个手边的轴承两个11.90mm,一个11.94mm,轴承的孔尺寸偏小。因为是12mm的标准 ...

假轴承吧!

网友(点评):
假的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直接用螺丝当轴用,保证不晃动
简单吧

网友:
汗!!!!!!!这也能叫轴承???标准轴承孔一般都是零位或者负一丝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加卡簧可以限位,公差也要小一些,得严格要求厂商的加工精度。

你们是零件外发的话这个精度不过分的,直接图纸上标注出来,精度不够不验收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了紧了无非就是轴和轴承嘛,量过再说话,我遇到过轴承内孔小1mm。

这个,哪里买的?估计你是买错了

网友:
用卡簧槽限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销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机量了3个手边的轴承两个11.90mm,一个11.94mm,轴承的孔尺寸偏小。因为是12mm的标准 ...

内孔都做成这样,这个轴承其他也好不到哪去,建议换轴承(米思米才30多块一套),再把轴做标准,以后维修方便

网友:
没有必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机量了3个手边的轴承两个11.90mm,一个11.94mm,轴承的孔尺寸偏小。因为是12mm的标准 ...

量的对不对哦,估计是用卡尺量的。

网友:
我只见过孔大的轴承,那是翻新的。还没见过孔小的轴承。
轴承挡-0.15滚直纹到12mm,压装轴,不用螺纹孔

网友:
公差一定要小,最多负3丝,轴承和轴清理干净,轴表面用砂纸打磨掉毛刺,用套筒轻敲,慢慢装配

网友:
根据你的工况,设计成间隙配合的好了,方便装配,
用卡簧轴向限位,或都用胶水粘合固定轴承

网友:
这个太扯淡了吧       轴承能有那么大误差    LZ我看你不要用轴承了 改用扁铁吧 用铰刀铰下效果可能比轴承好

网友:
公差带只有0.1mm,装不上就把轴单边减0.25mm,有这样搞设计的吗?
你确定轴加工合格吗?

网友:
轴承可以这样装,佩服

网友:
有才,见过轴承不达标的,但没见过差这么多的,更没见过因这个还上论坛求助的

网友: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
放那么大的间隙公差啊

网友:
0到10丝的  间隙配合  公差不合理

网友:
轴和轴承一般是间隙配合,你的轴承可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

网友:
0.25mm!!!
石器时代吧

网友H:
看一下公差配合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差不多0.02左右吧,我这边出的基本都是负公差,因为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也不想搞的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一下公差配合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恩是的,公差配合有详细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差不多0.02左右吧,我这边出的基本都是负公差,因为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也不想搞的太累

      用基孔制H8/f7配合, 轴的上偏差-0.016mm,下偏差-0.03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