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设备制作标定块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在有些设备的调试过程中,一般有用到CCD或者laser时,我们都会做一些标定块去辅助调试设备,例如在使用2D laser扫描高度时,会加工有段差的Gage block,但是不同的设备对应不同的产品,同样的一种Gage block 是否能适应不同的设备?当然有些是可以同样,但通常是一台设备做一种。为了方便调试,是否做的Gage block 要做成仿形的(和产品一样),对扫描位置进行相关性标定、测试?

请教各位大神,就标定块该如何做这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各抒己见,不同情况具体分析,laser标定块?CCD标定块?或者其他……再就是标定块的标注公差问题,

网友(2016-01-06):
CCD标定用的带刻度的工件;Laser用的是标准的1mm台阶,测段差即可。

网友:
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的机床带有在机测量功能,准备把设备改成加工、测量一体机

网友(2016-12-13):
CCD一般是刻度或者圆,Laser一般高度差,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