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用于双列深沟球轴承的防尘盖吗

楼主(2015-10-23):
如题所述,我只找到尼罗斯品牌的,但我们这个地区不好,想问问有没有其它厂家的密封盖能配双列深沟球轴承的。

网友A:
你是轴承采购都采购完了,发现没有盖是吧?然后工况要求要有防尘盖,又找防尘盖给匹配上?
最简单的还是找采购调货吧。要不就走访几个生产厂家找找吧。估计找到厂家也够呛,以为不同系列的轴承,局部结构可能会有小区别的,不一定能扣上。

网友:
找原来的厂家最好,但是问题也来了:带盖子的内圈和外圈,与不带盖子的不匹配的,带盖子的上面有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轴承采购都采购完了,发现没有盖是吧?然后工况要求要有防尘盖,又找防尘盖给匹配上?
最简单的还是找 ...

买之前就知道没盖,因为知道有尼罗斯这种防尘盖,所以结构上就没考虑防尘,可我们的采购买不来这种牌子的产品,所以现在已重新设计结构,把防尘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