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双层压带驱动!

楼主(2015-10-23):
在此抛砖引玉,听各路英雄谈古论今!(链条有做张紧,只是图上没画)想听下别的结构!

网友:
下面皮带没有涨紧吗?  下面要是有涨紧滚筒的话就用链轮和链条不是很好吗?

网友:
把藏起来的齿轮直接放在上滚轴头上不行吗!

网友:
应该加个产品导向装置吧。要不都不知道怎么定位

网友(点评):
输送带不长,产品一下子就过了,不定位也可以的!

网友:
挺好,传动就是齿轮,链轮和皮带了

网友:
干什么用的设备

网友:
有见过类似的机构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3个齿轮联动的呢?

网友(点评):
要是那样输送带的转向就不对了!

网友:
可以,挺不错的设计

网友(2025-07-05):
为什么电机(动力)不放在齿轮处呢?这样没有皮带打滑的影响& B  C0 v# v, b  j&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