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选择的疑问

楼主(2015-10-23):
小字部分是设计院给的计算说明,我感觉是错的,各位能否谈一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A:
我感觉研究院的还是正确的,不知道你算的电机功率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减速机计算公式:电机功率x9550x减速机传动效率x速比/输入转速=扭矩  速比=电机转速/减速机转速
电机扭矩:T=9550P/n   p=电机功率 n=电机转速
你自己计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研究院的还是正确的,不知道你算的电机功率是怎么出来的。

我是按最大负载9000N.M算的,设计院把最大负载x1.5来计算的,我觉得x1.5应该是减速器的许用扭矩,不能当电机的输出扭矩计算

网友(点评):
两个方案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需要超载50%。这就要看工况了。在设计上,要留裕量。与lz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计算公式:电机功率x9550x减速机传动效率x速比/输入转速=扭矩  速比=电机转速/减速机转速
电机扭矩: ...

你是没仔细看我的问题 啊

网友B:
应该按设计院的最大扭矩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按设计院的最大扭矩来算

设计院计算的最大扭矩是9000nm,但他选用扭矩x1.5,以选用扭矩来计算电机我感觉是错的

网友:
电机的功率损耗,你没有计算到内

网友:
设计院的计算是对的!我个人做减速机,通常也都是这么计算的,9000N.M是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不假,但是根据不同的工况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和修正,这样才能保证减速机长期使用尽量少出问题,你现在这个算法说白了就是没加富余量。

网友C:
以我个人观点  你和设计院的计算都是可以的 。只是你的计算和设计院的计算安全系数不一样。设计院是按照扭矩*1.5反推电机功率,而你是按照扭矩直接反推电机功率。按照你的计算万一出现了过载情况可能5.5KW的电机就吃不消了。还有我感觉减速机的系数也太低了,应该加大一个型号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个人观点  你和设计院的计算都是可以的 。只是你的计算和设计院的计算安全系数不一样。设计院是按照扭矩 ...

赞同!所以关键还是对工况的把握。想节省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