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1804一般尺寸未注公差标准中“通常车间精度”如何理解?

楼主(2015-10-23):
GB1804一般尺寸未注公差标准中“通常车间精度”,原话如下:
因此,车间应做到:
——测量、评估车间的通常车间精度;
——只接受一般公差等于或大于通常车间精度的图样;
请问:
“通常车间精度”如何理解?如何测量和评估?

网友:
通常车间精度就是一般公差!
一般公差的公差等级的公差数值符合通常的车间精度 按零件使用要求选取相应的公差等级

网友:
写法不合适吧。

网友:
7级 8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