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切快跑还是多切慢跑?

楼主(2015-10-23):
各位大侠,用16的硬度45的钨钢立铣刀,切削45号钢。侧铣和端铣的转速、进给、吃刀量可以选多少啊?是少切快跑还是多切慢跑?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我转速1100  进给130   侧切5   用着冷却液  干着干着冒烟了

网友:
如果刀具质量可以的话,端铣线速度放在200m/min,转速差不多3000-4000R/min,吃刀量5mm没有问题的。侧铣我建议吃刀量不宜过大,3mm,切削深度可以8mm左右。

网友:
粗铣。我们厂用的螺杆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