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螺丝断

楼主(2015-10-23):
这个联轴器的连接螺丝老是会断,怎么回事,要是国产加工的那就3天左右,这驱动有比较大的冲击,开始慢慢下降突然加速下降就那突然加速的时候,里面的连轴弹片变形,连轴螺丝晃动厉害。换新的联轴器可使用3个月以上

网友:
是不同心造成的吗? 期待大神回复学习

网友:
螺栓等级选高点,比如10.9级,12.9级

网友:
看着联轴器应该不小,看这结构是前后支撑分开的,多半是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A:
光看外观照片看不出来个究竟,以下猜想:
你这种联轴器除了消除对心但不共线的传动误差,还有一部分缓冲储能作用,那原因可能有几项
1. 提速时候功率超过储能容量极限,就要减小加速度,或者用强度更高的螺栓
2. 联轴器驱动轴方向没对心,你的电机安装法兰上那4颗螺丝太瘦弱了,不知道有没有做调心的装配,安装稳定性呢?
3. 两轴对心后才锁死联轴器两端,是不是一边旋转,一边缓慢上紧呢?联轴器是否自由状态?还是被压缩中被紧固的?
说到底我还是担心是装配没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楼主的工况会产生多大的扭矩?
联轴器额定扭矩是多少?
一个校核就清楚问题的在哪边。

网友(点评):
目测楼主用的是次品,用普通螺栓代替绞制螺栓使用了。只能说山寨的功力不到家。

网友(点评):
楼主首楼没说你想说的问题;无异于录音机给奶牛听———多产奶><!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扭矩跟不上,因为弹簧片都开始晃动了。使用尺寸大点的联轴器。

网友:
如果买的是正规厂的联轴器,还是先看看电机轴和连接轴的同轴吧,膜片联轴器对同轴要求很高,我猜测跟螺栓和膜片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装配问题

网友(点评):
膜片本就是针对适应不同轴情况而设计的。都严格保证同轴了,还要膜片干啥。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黑话么?哈哈,我是希望楼主确认一下两个轴的同轴度和偏角,就是打个千分表的事。

网友:
还有您这个东西是同步带传动吧?如果是同步带,此处结构是否可省去联轴器,或者使用弹性更好的联轴器

网友:
螺栓不断轴就要断了

网友:
1. 可能是由于对中不好造成的。你这个应用使用的是单膜片联轴器,单膜片联轴器对于对中的同轴度偏差基本没有补偿作用,它主要用于补偿安装时的角度偏差。如果你的对中同轴度不好,则会造成很大的附加应力,即疲劳应力过大,寿命迅速降低。
2.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你的瞬时扭矩过大,超过了联轴器的极限扭矩
3. 也可能是联轴器质量问题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启停过程,把螺栓剪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启停过程,把螺栓剪断了?

不是启停,而是瞬间运动冲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联轴器   过载保护  他不断电机就会坏掉  ,设计不匹配,多方面原因

网友:
联轴器扭力与轴的扭力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外观照片看不出来个究竟,以下猜想:
你这种联轴器除了消除对心但不共线的传动误差,还有一部分缓冲储 ...

电机上的减速箱是有凸台镶在法兰框上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安装时候并没有打表对心,法兰框没动,所以对心就没进行。联轴器是自由状态下安装的。弹性膜片是多膜片叠加的,在瞬间加速下降时弹性膜片有一棱边变形较大,膜片间出现o状变形。注:台湾的设备台湾的联轴器(5700元一个),

网友:
两点:扭矩够不够?同心度够不够?

网友:
不巧,我们遇到的都是断轴

网友A(2015-12-01):
引用 楼主:
电机上的减速箱是有凸台镶在法兰框上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安装时候并没有打表对心,法兰框没动,所以对心就 ...

哦,有足足一整个月没上线看了,不好意思。解决了吗?
时隔1个月,感觉有点不同了。但是光描述很难判断,仅仅是猜。

不能找到断掉的螺栓的断口照片吗?
弹簧片o变形的照片呢?

2. 联轴器驱动轴方向没对心,你的电机安装法兰上那4颗螺丝太瘦弱了,不知道有没有做调心的装配,安装稳定性呢?
这点提到的螺栓,有没有更换过?比起预紧扭矩,螺栓的材质更重要。主要是刚性考虑。
或者使用弹性模量小的中高碳钢替换掉4颗中上面两颗试试。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A:
哦,有足足一整个月没上线看了,不好意思。解决了吗?
时隔1个月,感觉有点不同了。但是光描述很难判断, ...

现在基本上是换上更大的联轴器了,ok,谢谢层主关心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A:
光看外观照片看不出来个究竟,以下猜想:
你这种联轴器除了消除对心但不共线的传动误差,还有一部分缓冲储 ...

赞同你的观点,我们机器也是不同心断轴,断轴截面是偏心导致的

网友:
我的直觉是,你的联轴器可能小了,,平常是不小,但是突然一瞬间加速的时候,扭矩有点不够,

网友(2017-01-01):
换六个联接螺栓的联轴器就没有问题。四个螺栓的联结在速度变动时会很快切断。结构所决定的。

网友(2017-05-28):
建议先看看螺丝是那种刚性强的还是刚性偏差的,应为,螺丝断,有可能是机件干涉,也可能是机械振动大,引起的金属疲劳,怎么都不愿意用万向节处理这种连轴设计,至少,机械干涉可以避免。

网友:
能不能增加一组膜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