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数控编程插件简介:camworks

楼主(2015-10-23):
CAMWorks是一款基于直观的实体模型的CAM软件,CAMWorks是SolidWorks 认定的加工CAM软件黄金产品,为公众认可的SolidWorks设计软件提供了先进的加工功能。作为SolidWorks第一款CAM软件,提供了真正的基于知识的加工能力。CAMWorks在自动可加工特征识别 (AFR) 以及交互特征识别 (IFR)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CAMWorks提供了真正跟随设计模型变化的加工自动关联,消除了设计更新后重新进行编程上的时间浪费。

适合于solidworks2015-2016版本,因为solidworks2015以上版本没有32位软件,所以相应的插件也就不支持32位操作系统。

网友:
感觉这个cam比英国的那家值得期待啊

网友:
有人下过吗能用不

网友:
咱也搞个研究研究

网友:
求详细视频教程

楼主(2016-01-27):
CAMWorks 2016 SP1 Multilang for solidworks2015-2016

网友:
编程一体化了!

楼主(2016-04-17):
CAMWorks 2016 SP2 for SW2015-2016 (by SSQ)

网友:
没有安装教程吗?

网友:
哪位大哥用过的说声啊!

网友:
用过的大侠出来谈谈啊!

楼主(2016-08-10):
camworks2016的新功能
新版的Camworks除了在原有版本上修复了已有Bug,修正了包括单位等一系列的翻译错误等,更在如下12大方面有了突破性的改革:

1,对于交互式特征: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轮廓线,之前版本的Camworks对于交互式特征很不方便,需要提取特征线或者做草图辅助线。Camworks2016中,可以不在同一平面内选择定义轮廓,并且预览选择区域,更加形象方便。
2,对于倒角加工:在倒角加工操作中,新版的Camworks允许刀具加工深度超过特征深度,并且对于浅台阶倒角时,如果刀尖碰到台阶底部,Camworks将会自动提示。
3,对于插入新操作:新版Camworks操作中,插入一个新操作将变得更加方便,由于在所有特征前加了方框 ,现在可以随意点选所需要加工的特征,无需按住Ctrl等操作,并且在下面的设置中可以直接在刀具库里选择刀具,并且预览。同时对于孔操作,可以随时更换策略。

4,对于Camworks刀具树:在原有的特征树和操作树旁增加了一个Camworks的刀具树,大大方便了我们观测各刀具的使用情况,对于刀具的增加,删减,修改将变得更加方便直观。多刀库之间的刀具可以随意拖动共享,新增刀具可以直接右击从工艺数据库中选择刀具。
5,对于刀具过滤器:原有的过滤器尽在刀具库中可以使用,而在新版中,刀具过滤器被添加到新特征,新操作,刀具树中,通过手动筛选添加刀具操作被大大简化。同时刀具预览支持3D,鼠标中键将可以360度观察刀具信息。
6,对于五轴钻孔:在五轴操作里新增钻孔操作,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已显示所有来一键添加5轴加工中的所有孔,然后在新建五轴操作中,改变加工方式为钻,进行五轴钻削操作的新建。
7,对于默认策略:新版的Camworks不再非得去工艺数据库中修改了,可以在菜单栏中或者工具栏中选择默认策略按钮。对于已经生成的特征,修改策略后无需重新生成,一键应用即可。同时保存到工艺数据库按钮将允许我们将修改的策略直接保存到工艺数据库中,以便于下次使用。
8,对于自动特征识别:作为Camworks最强大的功能,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点击简化特征按钮,来控制提取特征的规则性,对于交互式特征的提取更加便于加工。同时,按照深度提取特征按钮,将允许我们按照特征的深度来提取特征,类似于加工中的深度为层,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横向按深度提取特征,我们还可以纵向按轮廓提取特征。对于孔的提取,我们可以按照设定来识别,比如提取直径30mm以内的孔等等。
9,对于Volumill:Camworks2016在Volumill中新增预钻孔操作,将大大方便Volumill使用在封闭式凹腔中,任意点设置下刀位置,Camworks将为你自动生成一个下刀预钻孔操作。
10,对于车削及车铣模块,Camworks新增B轴,并且可以通过后置输出,将大大方便带旋转轴刀塔机床的使用,同时旋转的刀具将大大的方便我们对于凹陷的面特征车削操作。

11,对于深孔啄钻:对于孔深超过刀具十几倍或者数十倍的孔,Camworks提供一个新的钻孔模式:深孔啄钻,用户可以对开始一段深度进行转速和进给的重新定义,来避免因为刀具过长钻速过快导致的震刀,偏心,断刀等一系列状况的发生。(需要后置的支持)

12,网络版许可文件:新版的License Manager在网络版管理方面更加方便快捷,可以随时启动关闭license文件。

楼主(2016-11-30):
CAMWorks 2016 SP3 for SolidWorks2015-2017 Win64 (by SSQ)

网友:
为什么有多个,是适用于不同的版本吗?

网友(点评):
你不懂forsolidworks2014-2015是什么意思吗,你不懂SP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17-01-06):
camworks2017 SP0 for solidworks2016-2017 windows 64位 SSQ破解

网友(2017-04-15):
有没有链接啊,没威望下载

网友(2017-06-15):
Camworks2017SP1.1 for solidworks2016-2017 win64

网友(2017-09-15):
同问,有人下过吗能用不?

网友(2017-10-22):
camworks2017SP2 for solidwrks2016-2017 win64

网友(2017-12-01):
下不了了

网友(2019-06-05):
358436311@qq,com
能发给我下吗
我的威望值不够

网友(2019-11-16):
可以集成进solidworks2016吗?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