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出浆口怎样加工

楼主(2015-10-23):
                这个是客户设备上面的出浆口,设备是小日本的,买小日本原装的太贵了而且交期很长所以想在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做

             这个产品由四块组成,两个侧板小日本图纸上写的是SUS630,口部镶嵌两块钨钢,钨钢的尺寸为10*25*370

             图片上也标注了,两块侧板最终是贴合在一起,贴合面光洁度要在0.2以内,钨钢镶嵌的面与侧板结合面要磨得绝对平,
手摸上去没有卡克的感觉。带圆弧的那个侧板口部磨一个台阶,台阶深度为0.195mm正负0.005mm,这个为出浆用的。

             图纸上没有标明侧板接触面的平面度,但是我认为应该很高,因为我手里面的这套客户拿来修的他们说他们拿去研磨过,但是研磨的精度不行,两块板装在一起之后两头与中间的出浆量不一样,导致出浆厚度不均匀所以不好用。
             我的初步想法为:
              1.这个产品客户建议我们可以用NAK80,这个材料我们也用过出厂硬度在35度到40度左右,加工无压力打孔攻丝啥的没问题,不知道这个有问题吗?而且关键是有很好的抛光性,因为这个零件需要镜面所以这里蛮适合的

              2.
               大家看这个图,他零件上有一排孔上面的,我估计是固定钨钢的,弱弱的问一句像这样的钨钢条能加工螺纹孔吗?

             只想到这一点,看到这个是一筹莫展啊,感觉无从下手!感觉知识的匮乏啊!所以又发到社区上来向各位请教!

补充内容 (2015-10-25 10:21):
这个我打表下来有一块平面度两头和中间差了0.02

网友:
前面那一排孔是不是就是钨钢做出来定位销,与不锈钢的孔配合,最后点胶水固定呀?有些孔轴胶水,在间隙小的情况下,可以取代焊接

网友:
钨钢是焊上去的,这东西只有一点,磨床的精度要高,其他都是小意思

网友:
钨钢是可以加工螺纹的,用带平动头的火花机或者数控火花机就可以电螺纹。电钨钢需要使用钨铜,市面上有现成的铜螺纹电极和钨铜螺纹电极卖的。

网友:
被胶堵住的孔里是螺丝   瞎猜的

网友:
需要大平磨,磨冲压模具板的那种,精度应该没问题
但是磨床要磨两种材质,也能磨。但是砂轮不知道怎么选。挺难。

那个空刀挺长,钻的吗?感觉也有难度。

还有这么大片钨钢,能是焊的吗?不知道容不容易碎呀?

网友A:
我猜钨钢不是焊接的,因为焊接不聪明,应该是孔,但不是螺纹孔,是沉孔,就和你把圆鼻刀的成型刀片固定在刀体上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钨钢不是焊接的,因为焊接不聪明,应该是孔,但不是螺纹孔,是沉孔,就和你把圆鼻刀的成型刀片固定在刀 ...

有道理,不过为这两片开个精度挺高的模,感觉一点划不来

网友B:
生产片材和薄膜的塑料机械上有类似的东西,行内称之为挤出模头,为控制出料的厚薄和均匀性,出料口细缝的开度很多是设计成可调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挤出模具的生产厂家问了他们一下虽然不叫这个名称但是差不多,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片材和薄膜的塑料机械上有类似的东西,行内称之为挤出模头,为控制出料的厚薄和均匀性,出料口细缝的开 ...

也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东西是浆从缝隙里面出来然后敷在一层薄膜上面,厚度要求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