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s2015按教程安装了,打开插件勾选里没motion,也少了好多插件。

楼主(2015-10-23):
按教程都破解了,安装过程中还断网都断了,杀毒软件也关了

网友A:
重新安装吧,按照说明书,一步步的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重装了。。网上貌似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最蛋疼的是SolidWorks卸载不干净,装了一次再装就装不上了,要重装系统才行。。。网上有人提供了彻底卸载SolidWorks的方法,但是我没成功过。。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我之前都选了安装,显示的插件还是很少,后来在电脑注册表里面增加了一个文件夹和一行值,解决了,具体百度:solidworks已选取安装motion插件却没有该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我之前都选了安装,显示的插件还是很少,后来在电脑注册表里面增加了一个文件夹和一行值,解 ...

去年装的2015,我也是用同个方法搞定的,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吧,按照说明书,一步步的弄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我之前都选了安装,显示的插件还是很少,后来在电脑注册表里面增加了一个文件夹和一行值,解 ...

嗯,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