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刀柄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5-10-23):
今天下了次厨,突然对菜刀感兴趣,发现其菜刀柄处,两边都是塑料,中间是金属,就在想这金属和两边的塑料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如何加工的?

还有就是皮带扣那里,可以自由旋转,这个是怎么组装好的?

网友:
手柄是木材的应该是后来装上去的,要是塑料的可以是打耐压;皮带可能是冲床冲的

网友A:
不就是铆接么?

网友(点评):
估计不少人都不知道这种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铆接么?

大侠,好多人都不认识铆钉了,很多大学机械设计对铆接和焊接都不做讲解了……

网友(点评):
这种铆接见过多了,有锅炉、桥梁、汽车大梁、矿车架子、钢结构等分热铆、冷铆。最小的有汽车刹车片铝铆、铜铆。

网友(点评):
确实,对铆接不太了解

网友:
都是铆接上去的,菜刀把上的是属于铆接后磨平了的,

楼主:
感谢@张聋子 大侠指点,之前对铆接不太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起子柄是怎么加工的?如下图都是两种材料,左边是红色包裹黑色,右边绿色和黑色也不是同样的材料(黑色摸起来比绿色有弹性)

网友(点评):
@张聋子 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花侠己解释了,不再详叙。

网友(点评):
广东这地方叫啤。花花已讲得很明白了。

网友:
恭贺我坛向“十万个为神马”进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张聋子 大侠指点,之前对铆接不太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起子柄是怎么加工的?如下图都是两种材 ...

二次注塑的

一般是硬塑,然后包软塑,TPU,TPR等等

网友:
铆接和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