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5-10-24):
同样用在地辊上是不是根据轴向力来选择这两种轴承的?

网友A:
地辊是怎么个概念?
两种轴承有很大的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对轴承座精度要求不同。
如果需要用双列,那么安装形式完全不同。调心的这种简单很多。
两者的价格也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辊是怎么个概念?
两种轴承有很大的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对轴承座精度要求不同。
如果需要用双列,那么安 ...

一个是矫直机上料架的辊子,一个是普通热轧成品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