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3D草图 不在xyz面上的的曲线怎么画!

楼主(2015-10-24):
在3D草图,线不在X Y Z的基准面上的,如何绘制! 能不通过基准面来绘制吗!?

网友:
可以啊,两个基准面的投影,就是空间曲线了,先在两个基准面上各画投影曲线,然后可投影出空间曲线

网友:
曲线功能里的投影曲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