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默认走那一条?如何走另一条?

楼主(2015-10-24):
数控车G02指令,两点坐标,一个半径,可以有两条路径,如附图所示,
请教,默认走那一条?如何走另一条?
4

网友:
应该不是叫默认,R2.1是劣弧,走红线;R-2.1是优弧,走绿线。
列外用:I,J,K编程,两个圆心距离圆弧起点不同,机床就能知道是哪一道弧。

网友:
走红色的路径

网友(点评):
如何走另一条

网友:
数控语言不会有  有歧义 的 指令。

网友A:
手动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编程!??

手动的不怎么会。mastercam9会

网友:
应该没有默认,看你怎么编程了。

网友:
你这图问题吧。园大过180度就要用IJ  小过180=180就直接用R,不会出现你这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