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面表面处理

楼主(2015-10-24):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个是一个流水线上工位的台面,台面颜色和旁边的不锈钢钣金件颜色差不多!
我想问下这个是用铝合金表面处理的么,是用什么工艺达到的!!硬质氧化?

楼主:
在线等,谢谢大侠们,小弟知识浅薄请多帮忙

网友A:
镀铬,可以是装饰铬。一般没人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铬,可以是装饰铬。一般没人镀硬铬。

本人小白,我看到流水线上颜色有的像不锈钢颜色,有的的带电暗黄色,都是镀铬?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日企很多,都是不锈钢或者精艺管做的架子,上面放个镀铬的板子,没什么稀奇古怪的。 你照片左侧应该是镀铬的板子,右侧只是不锈钢包的其他。

网友(点评):
1米x1米的板子当然可以做装饰铬。A3板很少做阳极。

网友(点评):
有点暗黄很正常,那是因为他镀铬没镀好,擦点研磨膏。擦下就亮了。

网友B:
这个工作台本来就是不锈钢的台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台本来就是不锈钢的台面吧。。

应该不是,看到他们那边有几个台面是做了不锈钢钣金件包起来的,但这个台面是表面处理的

网友:
应该是镀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看到他们那边有几个台面是做了不锈钢钣金件包起来的,但这个台面是表面处理的

那你要说明下材质,然后这个图片的台面带折弯的

一般比较大的工件都不太适合做表面处理,
特别是这类银色,需要电镀或者阳极氧化才能达到的工艺,
因为很少有地方能做这么大的玩意的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说明下材质,然后这个图片的台面带折弯的

一般比较大的工件都不太适合做表面处理,

台面D(750)*W(1000)H(25),硬质氧化的话是否可以达到类似图片中类似不锈钢颜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面D(750)*W(1000)H(25),硬质氧化的话是否可以达到类似图片中类似不锈钢颜色

不锈钢色稍微偏黑亮一点

氧化的颜色要更银白一些

硬质氧化一般都比较偏哑光,不太容易得到比较有光泽的外观,

一般这种工作台面,不会有水,普通氧化就足够了,颜色只能说都是银色,但是银色也是有不同的

楼主:
一般流水线线上台面用什么材质,有人解答么

网友C:
这个看着应该是不锈钢材质,不太可能用铝材,因为需要放东西在上面移动,铝材耐磨程度不够,流水线台面有木板贴膜,镀锌钢板再放上防静电胶,一般用于承重低,成本要求低的地方,要求高些的是铁板镀铬或者铝板氧化,不锈钢一般只出现在需要折弯和耐腐蚀的地方,铁板镀铬一般是裸露使用,需要耐磨和有平面度场合,铝板可以配防静电胶皮也可以不配。

网友:
如果楼主确认不是不锈钢的话,看着有可能是镀铝锌板,它的颜色也跟不锈钢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色稍微偏黑亮一点

氧化的颜色要更银白一些

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应该是不锈钢材质,不太可能用铝材,因为需要放东西在上面移动,铝材耐磨程度不够,流水线台面有木 ...

就是用铁板,不知道铁板一般是用什么牌号的铁板!!A3的还是45号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铁板,不知道铁板一般是用什么牌号的铁板!!A3的还是45号钢

铁板自然就是A3了,也就是国标的Q235,价格便宜,可加工性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