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冷压工艺

楼主(2015-10-24):
现有包装带,需要用薄膜将产品封住,用冷压的方法,不知道会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求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这料带上面需要用塑料薄膜封口封住的,一般我们封口都是加热后烫住,能不能不加热直接使薄膜盖在上面?

网友:
不理解什么意思,什么目的,假如要成型这样的塑料片,热塑性材料可以用吸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