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叉车上安装平板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24):
公司要在叉车上安装一台平板,叉车上的输出电压是12V,平板需要的电压是16V。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叉车给平板供电?(都是直流电)
叉车和平板的供应商都没有这种经验,而且平板的供应商还说一定要用他们的电源适配器不然会影响使用寿命。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岂不是要加一个外置电源还要托很长的线在外面,那就太麻烦了。我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确实有厂家把平板或者电子称装在叉车上的,但对他们的供电系统不了解,请教社区里的朋友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上某宝呀,有“直流—直流”变换电路呀?可以把12V升到可调的电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PsHgLF&id=3362236156&_u=o73bkk3f682

网友(点评):
注:DC-DC 笔记本 升压模块 入2.5-25V 可调 出3.5-25V 电路 90W MAX

网友:
极限测试 单节锂电池输入任然可以带动19V 65W 的笔记本电脑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隔离升压模块(BOOST)

整流方式:非同步整流

输入电压:2.5-25V

最低压差:1V

输出电压:

        可调(3.5-25V)

     固定(3.5-25V之间任意选择),购买时请告诉掌柜。

如果需要更高电压请联系掌柜。

网友(点评):
问了一些淘宝的店,没有12V转16V的,这事挺麻烦的。。。。

网友:
BOOST电路就是完成直流升压的,我手头就有一个。看我给你留的链接!

网友:
DC-DC 变换分三种:BOOST、BUCK、前二者复合。宝宝上都有成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