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换向器

楼主(2015-10-24):
我想做一种齿轮机构,实现自动改变旋转方向的功能,就是实现伺服换向的功能,本来可以用连杆机构,但是那个做下来尺寸偏大,因为很多参数是可以固话下来的,所以才想用齿轮做,可以做的很小巧,至于说为什么不直接用伺服,原因是那玩样没有机械刚性换向靠谱,大家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不完全齿轮换向,冲击很大会断齿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是个难点,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减小冲击,本来可以用同步齿的,但那样频繁摩擦又成了问题

网友:
真看不懂,看了半个小时也没用,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自动换向啊,因为参数都是可以固定的,所以让的传动比刚好和需求的量一直,就能保证正转到位,反转也到位。因为采用的是间隙齿,所以又可以让外部动力简单话,不需要伺服来调节转向。至于为什么不用连杆,上面说了

网友:
看不明白,右上边2个黄色的齿轮相互之间不卡死吗?

网友(点评):
看方案,不要看具体啮合

网友:
找了半天,一个图,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
一个非常巧妙的齿轮机构,这儿有一个完整的内齿轮(一半的齿廓),以及与内齿轮同轴的小齿轮(齿数也是不完全的),它们做圆周运动时就可以使它们之间的全齿小齿轮做顺逆时针两种方向的运动了。

网友(点评):
恩,差不多,只是我那个需要的是全齿的小齿轮轴心不动。

网友(点评):
我发觉你这个更能压缩空间,假如把全齿的小齿轮当输入轴,半齿的当输出轴,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点评):
想法也不错,可以试试,看看尺寸能排得开吧

网友(点评):
能说说他这个半齿的是整体加工的,还是分开加工组装的?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个模型,具体情况,根据零件大小确定吧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用来 在线割的机器上换向吗?

网友(点评):
你问倒我了,我不玩线切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用来 在线割的机器上换向吗?

线切割的机器看过吗? 是用电机换向的,每次换向都比较慢,会影响速度的。
用机械换向的话,应该可以加快切割速度,不知道冲击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的机器看过吗? 是用电机换向的,每次换向都比较慢,会影响速度的。
用机械换向的话,应该可以加快 ...

线切割上肯定不能用的,你这个转向时间和距离都定死了的,总不能每次上丝都统一长度吧?还有中途断丝咋办?全换新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上肯定不能用的,你这个转向时间和距离都定死了的,总不能每次上丝都统一长度吧?还有中途断丝咋办 ...

如果用的线割上,肯定再加离合机构了,只是在丝快拉完的时候换向。

网友:
加缓冲装置上去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