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断电后,文件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5-10-24):
  刚才电脑突然断电,再次开启后,SolidWorks打不开一部份文件,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谢谢大神了啊!

网友A:
文件损坏了,你用其他软件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先把进程中有关solidworks的终止,再启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损坏了,你用其他软件看看能不能打开,

谢谢啊,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求告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求告知 谢谢

C盘有个位置有自动保存的,直接打开就可以了。找度娘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盘有个位置有自动保存的,直接打开就可以了。找度娘试试。

网友(2019-07-15):
没有自动保存的怎么办?

网友:
经常遇到。。。。。。。。。。。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