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字钢的受力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5-10-24):
       30a的工字钢,长度4m,两端固定,用作气动葫芦的滑轨,最大可以承受多大的力?有知道的麻烦给说一下吧,或者告知一下计算方法或者在什么表里可以查出来,谢谢啦!

网友A:
你这个跨度小,一般挠度计算没问题就行,查受弯构件的挠度允许值第二项,电动葫芦轨道梁的挠度允许值为1/400,也就是4000*1/400=10mm,依据梁在简单载荷作用下的变形查梁的简图,用公式w=FL3/48EI可得F=W*48*E*I/l3, 其中挠度w=10mm,钢的弹性模量E=210000MPa,32a工字钢的X-X截面惯性矩为I=111000000mm⁴,l=4000mm,可算F=10*48*210000*111000000/40003=174825N=17.4825t。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数据,须得留有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取3,则最高能起吊的重物为17.4/3=5.8吨。也就是说5.8吨以下没问题。此为粗略计算,若要详细计算很麻烦,你可以找百度文库搜龙门架看看,或者下载书钢结构设计原理看看。

网友(点评):
l3为l的三次方,输入了打不出来

网友(点评):
层主莫非是做钢结构的,,,

网友(点评):
不是,前段时间恰好也做个小龙门,在网上自己搜的

网友(点评):
梁两端固定的挠度公式错了,不是w=FL3/48EI,是w=FL^3/384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跨度小,一般挠度计算没问题就行,查受弯构件的挠度允许值第二项,电动葫芦轨道梁的挠度允许值为1/40 ...

又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你了!

网友:
建议翻翻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A:
楼主如果需要龙门架的图纸我这有一套在沐风下载的可以参考,还花了几块RMB呢

网友:
这个我感觉用ansys仿真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校核下强度 挠度就行了

网友:
最基本的强度和挠度校核,看来力学没学或者忘光了

网友B(2017-04-24):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需要龙门架的图纸我这有一套在沐风下载的可以参考,还花了几块RMB呢

大侠图纸还有吗,小弟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图纸还有吗,小弟刚好需要,谢谢

http://www.cmiw.cn/thread-484383-1-1.html,@不到你,自己去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4383-1-1.html,@不到你,自己去下吧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