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开斜的螺纹孔?

楼主(2015-10-24):
求大神!!想在最右边打一个斜的螺纹孔,不知道怎么做,不胜感激!!

网友:
新建一个平面,在平面上就行

网友:
新建两个垂直的基准面就可以了。

网友:
proe能建立工作面吗?若能,想办法建一个工作面,然后在工作面上画草图打孔。

网友:
轴线在基准面么?在的话也可以旋转做个孔,然后做修饰螺纹

网友:
旋转切除在修饰螺纹就行了,画个零件而已。
而且从加工的角度上,斜孔加工成本高,
你非要用孔工具那就老老实实的做基准参照。
浪费那么多宝贵时间干嘛,不要纠结这些软件。

网友:
新建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然后根据这两个面新建一条线,在另一个面上画螺纹孔,以新建的线为轴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先建立一个基准面,然后在面上打孔就好了

网友:
新建一个与斜孔轴线垂直的平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