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 6205-2RS1轴承,最后面的1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4):
skf   6205-2RS1轴承,最后面的1代表什么意思?是公司内部编号吗?
谢谢。

网友:
公司内部编号,与RS2相区别。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帮忙解惑!

网友A:
2RS标示密封材料是橡胶的

2RS1:是两面具有衬钢板硫化橡胶圈的接触式密封

2RS2:两面具有衬钢板氟化橡胶圈的接触式密封

网友(点评):
谢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RS1标示密封材料是橡胶的。。。想对应的是2Z标示密封材料为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RS标示密封材料是橡胶的

2RS1:是两面具有衬钢板硫化橡胶圈的接触式密封

SKF 的解释如下:
RS1: NBR seal with sheet steel reinforcement on one side of the bearing
NBR与硫化橡胶还是两回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F 的解释如下:
RS1: NBR seal with sheet steel reinforcement on one side of the bearing
NBR与硫 ...

谢大神指点,确实是有所区别,原先没注意!谢谢指错!

  • 2RS1:两侧带具钢骨架的丁腈橡胶(NBR)接触式密封存圈

网友(点评):
大侠的态度值得在下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