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选型计算,请教

楼主(2015-10-24):
D^2=4Wt/πnP  吸盘D=150mm,吊物W=250N,,安全率 t=8,吸盘n=4,求得真空度P=约0.028Mpa,真空度系数去70%,极限真空度(极限压力)PV=约0.04Mpa,但是到了这一步,怎么选真空泵啊,小的是新手,跪求各路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同新手。。。楼主真空度系数是什么啊?我看《真空设计手册》上面推荐的工作真空度,应该比系统的极限真空度低半个到一个数量级啊。就是楼主题中的工作真空度为0.028MPA,那么系统极限真空度应该在0.014Mpa到0.0028这个区间相对比较理想。
      《真空设计手册》第九章讲了怎么配置真空系统。内容并不是很多。
      如果楼主急着完成任务的话。建议直接拨打供应商电话。。。肯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