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有限元分析求问题解答

楼主(2015-10-24):
此问题是假设横梁上站了一个70kg的人,则每一根横梁受力是35kg。
1、第一张图是横梁整体受力得到的结果,最大应力是25mpa
2、第二张图示横梁局部受力,既中间段受力得到的结果,最大应力是35mpa

请问是第一种分析还是第二种分析更接近实际情况啊?如果是第二种更接近实际,那么我再把所受应力的中间区段再减小,得到的最大应力会更大,是不是更接近于实际情况???求大神

楼主:
来点实际的

网友A:
?   站了个人。难道不是按这个人的脚踩面积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站了个人。难道不是按这个人的脚踩面积算?

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这样吗?

也许是吧,也许不是。simulation的事谁能说得清楚?论坛里的大神们应该知道的,但我不是

网友B:
管它呢,离屈服强度还远着呢,不会被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它呢,离屈服强度还远着呢,不会被破坏

但是碰到接近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处理勒?可能实际已经破坏了

网友C:
1 你这是点载荷还是线载荷,或者是面载荷。如果概念不表,则必然结果不对。

网友:
。。。这个也用的着有限元?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碰到接近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处理勒?可能实际已经破坏了

如果接近的话,增大梁的抗弯截面系数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把负载加载到横梁的一段,这样对远处固定端的弯矩更大,更能模拟极限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这是点载荷还是线载荷,或者是面载荷。如果概念不表,则必然结果不对。

实际的情况中它可能就是下面吊着或是连接着一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把负载加载到横梁的一段,这样对远处固定端的弯矩更大,更能模拟极限负载情况。

是不是就是说从中间剖成两段成一个T字形的姿态来模拟,先分析它最中间的极限负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近的话,增大梁的抗弯截面系数

在实际的装配图中,复杂一些的情况,我就不知道自己加的约束和加载的力的姿态是否正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实际的装配图中,复杂一些的情况,我就不知道自己加的约束和加载的力的姿态是否正确了

那这就是不软件问题的范畴了,软件只负责快速得到结果,还需要你自己加深力学方面的知识才是。

网友E:
solidworks simulation 相对来说,像玩具。其网格自动划分比较 "辣鸡”

正如前面大侠所说,这种工况你手算很快。自个儿心里也是更有谱。

然后先说句废话:工况是什么样,你就怎么加约束,怎么加力。还是得回头去再看看材料力学啦。

你的假设:人在横梁上,对比人和横梁的比例,梁特别大,都可以加集中力,然而在FEA不推荐加集中力,容易造成应力假集中,从而结果严重失真。 那就加面力咯,面力你尽量接近实际就好了。就如前面的大侠说的,真是“人”在上面,你就按人作用面积呗。

还有一点,应力和外力不是一个东西,看你写的,我就有点儿混沌- -!

按你的意思,当然是第二种情况更符合工况了,人要躺在横梁上才有第一情况的那么大的作用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lidworks simulation 相对来说,像玩具。其网格自动划分比较 "辣鸡”

正如前面大侠所说,这种工况你手 ...

现在也是刚学这个应力分析的知识,也知道sw的simulation不太准,但是简单啊,现在也只有靠它来给设计提供点可靠性了

实际碰到需要强度分析的结构的时候,总得拿来用用,多假设几种情况,取最大受力值吧,尽量提高些机构的强度,这样才敢下图纸啊!

有时间了再去好好复习下力学,多谢指导

网友(点评):
小子不敢提指导,大侠共同讨论!还有就是,再有空可以再学学有限元算法基础(数学方法),这样对网格理解会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就是不软件问题的范畴了,软件只负责快速得到结果,还需要你自己加深力学方面的知识才是。

是要好好加深力学知识,另外软件应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技巧之类的,就得大神的指导了

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为了学simulation还是为了做项目,第一种是均布载荷,第二种是集中载荷,不管哪一种,材料力学课本上面都有详细的例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为了学simulation还是为了做项目,第一种是均布载荷,第二种是集中载荷,不管哪一种,材料力学 ...

是因为项目需要,学习有限元分析,现在就想先掌握软件实际怎么用,至于理论知识还得以后有时间加深了

网友G:
必须的按脚踩的面积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的按脚踩的面积算

大神能指导下像轴类的组合怎么加载力和约束吗?

感谢指导

网友(2016-04-11):
看你的图,不是70kg的人,而是单位面积上的7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