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能不能承受高速传动?请教

楼主(2015-10-24):
锥齿轮能不能承受高速传动呢,电机转速达到12000n/min,一万二。这么高速能不能用锥齿轮换向呢,需要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
欧美可能,亚洲够呛

网友A:
25000的我都见过。楼主的逻辑有问题的,转速好办,扭矩呢,还是要看材料和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就刀具角度头来说的话,没见过

网友(点评):
忘请教指点以下,什么东东转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00的我都见过。楼主的逻辑有问题的,转速好办,扭矩呢,还是要看材料和热处理的。

很常见的东西,修理打磨上用的,角磨机啊

网友(点评):
角磨机能达到25000?

网友:
要看线速度。 航空锥齿轮百米每秒可实现

网友:
不能单看转速,还要看扭矩,功率。这个可以根据公式核算强度、模数。
至于寿命,还要看材料,处理、装配、润滑等综合工况。

网友:
解决高速或者高速大载荷的关键是齿轮的材料,热处理技术,精度等级,装配精度和激励机制,有了这几项,外国能做的,中国当然也可以做到。过去说过的中国可以解决航天器上天,精确制动,却解决不了马桶漏水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如上面朋友所说,用于角磨机的,要求价格不是十分高昴,耐用,用粉未冶金的弧锥齿轮也常用于这个位置,还可以设计出根据电机轴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对小轮进行齿向及齿形修形后,允许轴向串动一定距离的模型。在小功率传动上,如果不对噪音提出特别的要求,还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大侠,受教了!

网友B:
齿轮衡量转速是指节圆处最大线速度,可以看一下,直锥齿轮磨齿后可达75m/s,请注意单位是指每秒米,弧齿锥齿轮磨齿后,线速度可达40-100m/s。这就完满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上我还是觉得手册还是要常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衡量转速是指节圆处最大线速度,可以看一下,直锥齿轮磨齿后可达75m/s,请注意单位是指每秒米, ...

同等条件下的锥齿轮似乎比正齿轮的承载能力弱?是否还应考虑锥齿轮带有凸台的增强作用。
另外锥齿轮强度校核时,存在一个当量圆柱齿轮,两者直接等效,简便计算的代换关系呢?

谢谢指点!

网友:
一般取齿宽中部的对应锥截面模数作为当量齿轮的法向模数,然后按平行轴圆柱齿轮啮合的类似方法进行强度计算,这种方法也是把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圆柱齿轮的齿宽应该相当于锥齿轮的设计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