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快速检测IC芯片?

楼主(2015-10-24):
我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质量检测,经常碰到很多新样品需要检测,这个来了一款MOS管,我用万用表测出栅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并检测了一下外观,特别注意了引脚是否氧化了,我给的检测报告是合格的,但是生产在试产时却反映该款MOS管容易击穿,发热严重,技术部门把这批MOS出现的现象划到我这边的责任,怪我没有做治具检测,但是我才参加工作,而且测试员这份工作也是我第一次干,我怎么会做治具?找到工艺部的,他们说这种治具是我实验室自己做的,现在你推我,我推你的,已经耽误了很久,得知下个月又将来几批IC,现在很急,所以,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了

楼主:
上次的质量事故罚了我五十块,我实验室这边关于IC这块的电性测试实在是没有条件进行,可是总是推到实验室里来,烦死我了,这个礼拜,领导通知下个月的IC来样批次多,希望我不要让他失望,我去研发部门请求他们协助,他们总当我是新来的不愿搭理我,好烦啊

网友:
技术部门都是xx,技术部门都是xx,技术部门都是xx。很重要说三遍。
首先,os管的击穿 和你基本没什么关系,管子不光有静态额定电压,电流和寄生电容,而且存在动态参数,比如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反向重复电压,f结节最高工作温度等等。任何一个参数超了都可能击穿,也就是说完全是选型的问题。
你完全是个替死鬼,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先去搞一份上次管子的说明文档,然后读几遍,总结下击穿可能原因,和老大谈谈,态度要好让他明白你不是随便捏的柿子,跟他谈清楚工作范围(我是干质量检测,不负则选型,来的样品需要测试什么参数先说好,那个能测那个没条件测讲清楚)。
说了这么多,总结就一句话,替死大多数是糊涂鬼。

网友:
操,上板能用关质检*事呀,容易击穿,温升过快是设计的事情,一个是选型不合理,另一个电路有问题!比如型号不行,厂家不行,设计的散热不好,电流电压过大,功率过大,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 ,反向电压过高(C-E间没并接限位二极管),过流、过压、过热电路没做好未起到保护馆子的作用。
一句话:设计很垃圾,没质检什么事!

网友:
如3楼所说,你要明白你的工作范围,至于IC的使用条件,选型基本没你的事,做ic检测用到的治具,也是要新做的,毕竟每次产品都不一样,这你就要明白需要测试什么参数了。我是做设备,做治具的。直接去找你们老大吧,或者去找工程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