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使用轴承

楼主(2015-10-24):
如图,粉红色的内齿轮外径300,作为主动轮转动,绿色件为轴承座,最简单的是在这按轴承,但问题是选来选去,轴承内径300的,外径最小的是滚针,但也380,使得轴承座至少要放大到400,非我所愿。想请教的是可不可以这个地方不用轴承,让他悬着,在内齿轮的端部做内法兰,在内装轴承?

网友:
6860

网友(点评):
就是那轴承外径大

网友:
轴承就是承受轴的装置,只有滚动轴承吗?
' c/ D& w! M% W; @工况简单有各种滑动轴承,重载精密用动压或静压轴承。

网友(点评):
我有点纠结的是我想让它能适应的工况尽量宽些,从低速到高速都可以,那样用滑动轴承就不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内齿轮载荷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轴向载荷虽然超过1吨,但扭力绝对的算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