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各位机械工程师的图纸管理办法

楼主(2015-10-24):
       毕业了两年,工作了两年,一直在公司做机械工程师(公司是那样叫的,你们可以无视,管我是技术员就好了)。两年来都是负责一些新设备的研发和老设备的改进。刚开始还好,但是时间久了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图纸的管理办法。
       我先说说目前的管理:图纸排到工程部都是纸质版的,我电脑有电子档,文档室有纸质版存档。然后我们公司的图号命名法是ABCD-01-01,例如这个图号就是ABCD设备的01部分的01零件,当这个零件有改动(例如改某个尺寸),我们就是把新图纸的图号改成ABCD-01-01a以此区分。原本这个办法我觉得挺合理,这样可以保证一个零件只有一个图号(这个跟工程师的习惯有关)。然而当自己管理的图纸越来越多(特别是新设备,由于新设备的变化,导致图号越来越多),以及由于装配时出现错误,然后现场修改(通常只能做一些补救性措施)。
        由于上面的两个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例如ABCD设备的cad文件(我通常把整台设备的零件都编排在一个文件里面),里面就会出现ABCD-01-01、ABCD-01-01a、ABCD-01-01b,即同一个零件会出现几个版本的图号。我初衷是让所有的版本图纸排在一起,然后方便查询历史修改,但是现在就觉得那样图纸会很繁乱;
        2.接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ABCD设备这次在装配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然后现在做了一些临时性的补救措施,那样正常我应该是把当时的补救措施的图纸留在文档室备份记录,然后电脑备份记录,最后还要把电脑原本有问题的零件图纸修改,以作下一台设备的图纸。这样听上去好像很合理,但是我感觉这样好像很繁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我只想问问大家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图纸的,特别是有多个版本的时候。

网友A:
量产机型的图纸管理是相当不容易的,按照我们的做法,每次更改,需要走更改流程,图纸上除了有图号之外,还有sap号,版本号,原则是每次更改,如果更改后的零件能完全兼容之前的零件,那就升级版本号,sap号不变,如果不行,那就更改sap号,这样做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以后的生产,还考虑到了之前出去机器的备件问题,当然这样做对更改人要求是非常高的,算是没有pdm公司的一种相对完善的做法,但是问题也有。

网友:
习惯AB-CD-00-0000
AB总体项目代号
CD 项目某一个整机代号
00版本号
0000图纸图号总装图号
1000图纸图号部装图号
1001图纸图号对应部装下的零件图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机型的图纸管理是相当不容易的,按照我们的做法,每次更改,需要走更改流程,图纸上除了有图号之外,还 ...

现在就是对于已经出去的机器的管理比较麻烦,当以前的老设备出现问题要做一些零件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找不到原零件的正确图纸。。。。我们对每台设备都有一个编号的,但是当图纸太多,管理起来真的不好管理。。。

YIF
非标设备,你懂的,每次也就一台两台,但是一年下来,三四十台也很正常。主要还是个人管理图纸的问题。
你们机器最多会生产多少台?如果只是几台的话那很简单,如果几十几百的话必须要有正确的流程才能保证不出问题

楼主:
       我可能还是说得不清楚。
       我们公司的设备,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编号,然后文档室档案也有备份。例如001编号的A设备,012编号的A设备(不同客户或者不同时候出的两台设备)。虽然是同一台设备,但由于时间上的出入,里面可能有某些零件会有所改变,然后我的电子档案会把一直以来的零件的更改都备份,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是图纸繁多,第二个是我是不是需要把001编号的A设备单独做一个电子文档,然后里面全是当时001的设备的图纸,这样我的工作固然是多了(这个我不太在意),我在意的是这样做会不会也出现问题?例如不好查询更改过的零件?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份单独的文档以外,还要有一份所有更改过的图纸的电子文档?
       这里我强调的是工程师如何管理自己的图纸,不涉及公司里面的,当然,可能大家会认为个人和公司的要结合。但是我还是想问问大家如何管理自己的图纸。

网友(2018-05-14):
那我们厂管理图纸还要混乱

网友(2019-08-28):
彩虹图文档管理系统专业解决机械行业图纸管理的相关问题,微信或者电话可详情了解:18100772062

网友(2024-08-31):
楼主是不是转行了??

网友:
现在图纸管理的咋样了

网友(2024-10-08):
项目号-总成-分总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