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旋转工作台旋转中心怎么找 求助

楼主(2015-10-25):
对堂空时怎么回到同一位置 旋转中心怎么找

网友A:
1;旋转工作台靠中心位置 ,放一个方箱,方箱一端面靠近工作台中心。
2;镗杆端面上 ,吸一磁力表。
3;工作台 在0度位置  。用镗杆上的百分表把方箱的一侧面拉直,平行于z轴,垂直于x轴。
4;把百分表压在方箱端面上,旋转主轴 找出最靠近主轴的点,记住百分表读数,x轴不动,z轴退出工作台旋转范围。
5;工作台旋转180度。x轴不动,z轴伸出 把表压到方箱端面(上一步打表的位置)并旋转主轴,看表值与工作台0度位置的差值,
6;把差值的一半值,在x轴上移动,
7;重复一遍上述步骤,直到工作台0度和180度表分表读数相同  ,x轴位置就是工作台旋转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旋转工作台靠中心位置 ,放一个方箱,方箱一端面靠近工作台中心。
2;镗杆端面上 ,吸一磁力表。
3;工 ...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
坐标 X+  =  X-    其他不变

网友(2016-01-19):
x行程除以2      用寻边器找到一面的坐标X1   另一边的坐标就能算出来   举个例子吧    X轴行程是750         那X轴在-365的位置上就是工作台的中点      用寻边器找的一遍的坐标是-360  那里一侧就是-370   注意正负号

网友:
有寻边器卖的,慢慢调就可以了。

网友(2016-03-02):
最笨的方法就是找一个通孔工件,0度镗一刀 180度再镗一刀 找出X 相加除以二就是回转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