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轻型的皮带输送机

楼主(2015-10-25):
跟附件图片上的输送机差不多。
目前想做一个轻型的皮带输送机,可是网上都是通用带式输送机的设计方案,目前想设计的输送机并不需要很大的输送量。
有没有通用的轻型皮带机设计方案和步骤呀?不需要托辊。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肯定有传动辊和被动辊,其实辊子也很简单的啊。

网友A:
其实就框架 + 2根辊子+传动电机(皮带轮),电源箱,没啥东西了,你根据自己的尺寸,定好框架,在设计两个辊子,选用合适的电机就好了,没啥太难的

网友B:
传输物品,大小、质量,形状
要求传输的速度,有没有其他额外要求——如定位

这些都报出来再说轻不轻。。

网友:
以前做过,你直接把这个的主动轮,从动轮、框架等缩短不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上面说简单的都是做过的,遇到过皮带爬坡问题并解决了...
皮带机简单不假,但连续输送机械,尤其散料连续输送,功率的精确计算是一个难点...
针对皮带机,皮带爬坡是一个难点,皮带张紧不难但是是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框架 + 2根辊子+传动电机(皮带轮),电源箱,没啥东西了,你根据自己的尺寸,定好框架,在设计两个辊 ...

那电机的功率怎么选择啊?我找的资料全部都是设计通用带式输送机的,这种非标类型的皮带机实在不知道怎么计算电机功率。希望大神详细回复一下,谢谢。最近就在做一个皮带机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物品,大小、质量,形状
要求传输的速度,有没有其他额外要求——如定位

输送物品是快递包裹,物品最大宽度和质量暂时限定为300mm、5kg。皮带传输的速度为10m/min,额外的要求没有。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电动机选型,还有皮带的张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机的功率怎么选择啊?我找的资料全部都是设计通用带式输送机的,这种非标类型的皮带机实在不知道怎么 ...

电机功率如果不是很严格,一般偏大点选ok,如果要求尽量精确,那就算一下满负荷输送物体时候,皮带所需要的拉力--从而计算电机力矩---再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如果不是很严格,一般偏大点选ok,如果要求尽量精确,那就算一下满负荷输送物体时候,皮带所需要 ...

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皮带输送机并不需要托辊的支撑,只需要有足够的张紧力就够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皮带输送机并不需要托辊的支撑,只需要有足够的张紧力就够了对吧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用托辊?皮带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用托辊?皮带怎么转?

托辊安装在皮带下面,起到支撑作用吗?比如槽型托辊、平行托辊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托辊安装在皮带下面,起到支撑作用吗?比如槽型托辊、平行托辊等。

我原理解两端的转向辊就是托辊,如果中间托辊的话,看皮带长度,距离太长就需要托辊,还看输送介质,如果介质太重,皮带会明显下垂那么就需要托辊保持皮带输送的平稳。很轻的东西,可以不用托辊。

网友:
俺刚弄的,还没有做完,但是这个的成本有点高,
和你说的原理差不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见图

网友C:
图片没有传上去,传不了图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没有传上去,传不了图  不好意思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有托辊?看长度和物重了,不过可能容易走偏

网友(2015-12-17):
傻 大 粗 看图片怎么看都像地摊货

网友D:
比较简单

网友(2016-07-27):
皮带长度怎么确定呢,就是考虑皮带的张紧度么

网友(2018-03-28):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简单

怎么做?轻型皮带机行业标准怎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