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2.5H7孔怎么检测

楼主(2015-10-25):
可以通过什么检测手段、仪器测量Φ2.5H7(+0.01/0)孔。谢谢!

网友:
光滑极限塞规

网友:
很频繁的就上塞规,频率不高上二次元光学投影/三坐标

网友:
批量生产单纯检测直径和圆柱度就使用塞规,检测位置度什么的就需要高度仪或者三次元投影仪之类的了。

网友:
是不是每个公差孔用塞规啊?那不得准备多少多少个塞规去了,一个2.5的孔有好几个公差选择啊

网友(点评):
基本上精孔的检测常用塞规,这也是从使用功能上(孔轴配合)出发的,塞规的规格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得看量和产品形状这些的吧 单纯来说塞规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检测方式了

网友:
光检测孔的话,还是用塞规

网友:
摇表 打下啊

网友:
最好用塞规,表打和三坐标或者投影都有一个圆度问题

网友(2015-12-29):
塞规式测量仪器,如头像所示,重复精度0.001

补充内容 (2016-1-4 13:24):
适合批量、精度较高的产品,同时可以检测空的椭圆值及锥度值。

网友(2016-08-16):
塞规  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