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45钢性能 和 冷拉45钢性能 区别大吗

楼主(2015-10-25):
因使用性能 只关注抗拉强度,且设备现成,现在想 用冷拉代替热处理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觉得还是热处理的性能稳定,冷拉的表面呈挤压状态

网友:
强度和抗疲劳性能两个指标调质45钢远比冷拉45钢强。

网友:
没绝对说到底行不行,还是看你的设备给施加多大载荷,工况怎么样,调质的力学性能更强一点,更保险是肯定的,如果只考虑抗拉强度的话,调质件拉断有一个过程,如果及时检查的话可以更换,冷拉就直接拉断了。

网友(点评):
冷拉件延伸率不好,但是使用对延伸没要求

网友(2015-12-18):
这观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