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自动组装 或 批量组装。

楼主(2015-10-25):
1如下:

2如下:

将图1与图2组装成如下产品:

说明如下:
1.  图2的小孔比图1钢丝的直径(ø1.5mm)要小。
2.  图1的后端要加热方可插入图2的小孔当中,加热方法要速热。
       现在已知的方法有两个:A.适中电流电弧加热;B.煤气+氧气产生的强热火苗加热。
3.  组装后的成品要求直,不能弯曲。
4.  求性价比高的设计及方法。
有创意者请联系QQ:16468850

网友:
量很大吗?这个应该不难,感应加热。

楼主:
几百万的量。

网友:
感觉不难

网友A:
这个东西,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一个一个把毛头数出来送料,第二个问题就是定位,第三个问题加热,这个到时不难,第四个就是插到一块去,速度快了肯定弯,只要看孔大小的阻力。以前就知道有这样的潜在客户,但是一直没做,要不上价格去,这一套没有个10W块钱下不来,可是这东西利润低都不愿意花钱。

网友B:
这是睫毛膏的盖子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选择从模具上做功夫呢? 这个东西应该可以直接上模具出来就一体啊 好像叫包什么模的

网友C:
类似睫毛刷,见过此设备,比较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睫毛膏的盖子吗

注塑的时候把刷子放进去就行了,但是放的时候要一个个的放,注塑的时候肯定一模出十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塑的时候把刷子放进去就行了,但是放的时候要一个个的放,注塑的时候肯定一模出十几个的。

注塑时把东西放进去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注塑与毛刷是分开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一个一个把毛头数出来送料,第二个问题就是定位,第三个问题加热,这个到时不 ...

专业!是否有半自动的?只要能提高效率,降低次品率的工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睫毛刷,见过此设备,比较复杂。

那里有卖的?

网友:
已发照片到你q上

网友:
每小时装200个

网友(点评):
每小时才200个?呵呵 ,楼主随便搞吧。

网友:
少了一个lo      每小时2000个

网友:
我们做过一款刹车片压装的设备,可以控制压装进程,把推力液压系统改小了,加个加热系统应该不难,已加QQ,可以聊聊交个朋友

网友:
注塑的时候把刷子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注塑的时候把刷子放进去就行了

这么容易就不用在这发不了,哥们,知道在注塑模具上实现这功能的代价吗?

网友:
思路决定成本,

网友:
几个治具定位的事情,唯一难点是加热方式,

个人看法,钢丝只需加热尾端一部分即可(看楼主照片熏黑部分也是如此),加热用加热管(插入入2扇紫铜做的夹具内),隔热用石棉包裹(保温和防止毛刷融化),到时间(用加热管的好处是加热温度可控)打开插入。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我只能看看热闹!

网友:
我也只能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