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电池的更换方法 (适用于目前市场上常用的0i-D系统)

楼主(2015-10-25):
偏置数据和系统参数都存储在控制单元的SRAM 存储器中。SRAM 的电源由安装在控制单元上的锂电池供电。因此,即使主电源断开,上述数据也不会丢失。电池是机床制造商在发货之前安装的。该电池可将存储器内保存的数据保持大约一年。
当电池的电压下降时,在LCD 画面上则闪烁显示警告信息“BAT”。同时向PMC输出电池报警信号。出现报警信号显示后,应尽快更换电池。1~2 周只是一个大致标准,实际能够使用多久则因不同的系统配置而有所差异。
如果电池的电压进一步下降,则不能对存储器提供电源。在这种情况下接通控制单元的外部电源,就会导致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丢失,系统警报器将发出报警。在更换完电池后,就需要清除存储器的全部内容,然后重新输入数据。
因此,FANUC 公司建议用户不管是否产生电池报警而每年定期更换一次电池。
下面两类电池可供使用。
1、使用安装在CNC 控制单元内的锂电池的方法。
2、外设电池盒,使用市面上出售的碱性干电池(一号)的方法。
☆:注释
FANUC 公司在出货时,已经将锂电池标准安装在主机上。
1、使用锂电池的情形
更换方法:
请准备电池单元(备货规格:A02B-0309-K102)。
① 接通机床(CNC)的电源大约30 秒左右,然后断开电源。
②拉出CNC 单元背面右下方的电池单元。(抓住电池单元的闩锁部分,一边拆除壳体上附带的卡爪一边将其向上拉出。)
③装上准备好的新电池单元。(予以推压,直到电池单元的卡爪进入壳体。)确认闩锁已经切实挂住。

警告:
如果没有正确更换电池,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切勿更换指定电池(A02B-0309-K102)以外的电池。
注意:
从①到③的步骤应在30分钟内完成。
请注意,如果电池脱开的时间太长,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将会丢失。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在30 分钟内完成更换作业,则应事先将SRAM 中的数据全部保存在存储卡中。这样,即使存储器中保存的数据丢失,恢复起来也较为简单。
已经用完了的电池,应当根据地方自治团体的条例或者规定进行适当处理。
此外,废弃之前应用胶带等进行绝缘处理,以免端子形成短路。

2、使用市面上出售的碱性干电池(一号)时
更换方法:
① 请使用市面上出售的碱性干电池(一号)。
② 接通控制单元的电源。
③ 取下电池盒的盖子。
④ 更换电池,要注意电池的极性。
⑤ 安装电池盒的盖子。
注意:
在切断电源的状态下更换电池时,请采用与上述更换锂电池相同的方法更换。

网友(2016-02-01):
電池更換,注意重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