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焊接后的很难钻孔攻丝问题

楼主(2015-10-25):
前几天发现新产品试制中借用的QT450铸铁有一个孔是M14的要改为M12,要重新做一件已经来不及,所以拿到焊接的地方找师傅将原来M14的孔堵上。期间是自然冷却,磨平后拿到台钻的地方找小师傅钻一下孔,攻M12内螺纹。我认为这等小活几分钟搞定,又不是第一次补焊钻孔。打了点后用10.3的钻头往下一压,就下去一个小坑,小师傅马上调整台钻转速到最低速度,还是没有效果,钻头的锥面还没有陷进去就崩刃了。

换了几个钻头小师傅实在搞不定,公司现在已经没有采购合金钻头,建议我请立加那边看有没有合金铣刀。工件搬过去才一会铣刀就废了,一个小组长跑到刀具库找到别人送的合金钻头库存外的样品,终于看到了希望。装上后合金钻头钻的吱吱响个不停,钻头在里面一会就卡住不动,提出来冷却,来回十几次差不多半小时才把一个二十毫米深的孔钻出来。

孔是打好了,接下来是攻螺纹。按常理10.3的钻头攻M12的压没问题,可是这次丝锥在手台钻上死活不肯进去,用10.5的钻头扩孔还没有下去2毫米就卡死。于是又转到摇臂钻,速度打到400转搞不定,调到40转,还是搞不定,用10.5钻头扩孔后攻牙,进了一半卡死。速度打到16转还是发现丝锥攻到一半时攻不下去,前面几个丝锥都是崩掉牙,要是受力过大丝锥断在里面就抓瞎了。后来改为手动扳牙还是下不去。

车间的师傅看到搞不定都建议我去找小黑,我不知道小黑是谁,反正据说是很牛逼的一个人,没有搞不定的事情,马上通过工段长找来帮忙了。按照我们常规套路试了一下后小黑也冒汗了,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QT450铸铁钻孔是最好钻孔的啊,二氧化碳气保焊ER50-6E∅1.0焊丝补焊再钻孔的情况多了去了(不过母材不是铸铁,而是Q235或345),没有发现这么难搞的。应该这铸铁和焊丝两种材质融合到一起后金相结构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高强度金相结构。

小黑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小黑,他最后的绝招是将铸件孔附近加热到通红,冷却到400-500度时用手动扳牙才将螺纹攻好,就为了铸件上两个螺纹孔来回多次差不多花费了我一整天时间。
我对热处理真的不太懂,也不会经常这样做,早知道用铸铁焊机了。但是挺有好奇心,希望有高人进行分析一下。这种超硬度合金要是用来做耐磨材料肯定超级棒,也许我们不经意的一个失误发现一种新工艺或新材质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A:
呵呵,估计是高温余热形成碳游离,冷却时先析渗碳体导致焊接区硬度升高。个人观点。大侠可以打个金相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估计是高温余热形成碳游离,冷却时先析渗碳体导致焊接区硬度升高。个人观点。大侠可以打个金相验证一 ...

铸铁内的碳与焊丝肯定存在游离融合,提高了焊丝材质的强度,另外小孔补焊冷却速度很快,即使没有淬火也可能有类似淬火的效果。
但是两种比较软,好切削的材料(QT450很好钻孔切削,干一个月都不用磨钻头)熔在一起后强度高的出乎意料,有点意外。Q345比QT450难钻很多,补焊孔也不见得费这么大的劲钻不动有点想不通。
咱们国家材料不行,要是搞清楚这个机理说不定能够炼出特种钢。

网友(点评):
大侠,铸铁含碳量远高于345,自然更易形成游离。345的含碳量可不足以形成渗碳体先析。

网友(点评):
QT450其机械性能远胜于灰口铁而接近于钢,焊后缓冷

网友B:
其实可以这样,把这个孔扩大M20,周边倒坡口;然后找跟棒料,车成M20的牙,倒坡口,把外牙M20拧进牙孔中,周边焊一圈。然后再钻孔M12,这样就不会因为材料过硬损坏机床、刀具了~经验之谈,说得不对的请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这样,把这个孔扩大M20,周边倒坡口;然后找跟棒料,车成M20的牙,倒坡口,把外牙M20拧进牙孔中,周 ...

在焊接前是可以这么做的,更简单的办法是用铸铁焊机,不会出现这么复杂的情况。
但问题是焊好了,我钻M12的孔都这么困难,要我再钻个20的孔不是要命啊。

网友:
飞轮壳?你这个用同材质焊接、手把焊,焊后要放炉内整烧再随炉冷二十四小时,自然冷却焊口周围硬度高,伴随着还有小变形。看完整个过程可谓是费了老劲了。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上CNC用铣刀开孔,用螺纹铣刀铣螺纹,反正孔浅。分分钟搞定。当然,钱也烧得厉害。

网友(点评):
刚开始台钻搞不定就拿去立式加工中心钻,还好找到合金钻头才勉强搞定。

网友A:
其实大侠,就是换个小螺纹孔的话,大可以直接攻大螺纹孔加螺纹套使用。花不了几个钱,而且还有助于保护内螺纹。
如果已经成现在的样子了,可以考虑重新补焊,然后多枪周边加热保温,控制温度缓慢降低。或者直接进炉子保温也行。

网友(点评):
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M12的螺纹护套底孔14.4左右,还要攻丝,原来的M14的螺纹小了点。

网友(点评):
M12螺纹套底径12.2,外径14.4,可钻攻,再焊

网友C:
我们这边碰到这种局部焊后加工的比较多,一般都是焊后局部加热至5-600度石棉网覆盖保温,再加工就不会那么硬了。

网友:
好好学习  向大侠们学习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螺纹套吧

网友:
ER50-6E这低碳钢焊丝来焊补铸铁,融合处会出现白口组织地,下回还有机会,可以换换焊丝试试

网友:
我们使用的HT150也出现过,钻不了孔的情况,加热回火后,炸裂了,依然钻不了,倒是没试过,在一定温度下进行钻孔攻丝的

网友:
小黑厉害 机智有学识

网友:
我们以前碰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把孔扩大,留下坡口,然后车一根棒料在砸进去,周围坡口焊上,在打螺纹孔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呵呵

网友:
铸铁焊接后有白口组织,很硬

网友:
其實我們提了設變以後,根本不知道翻修這麼複雜的,以後還是要多考慮下再發圖

网友(点评):
没错,设计人员压力一旦过大就容易影响工作质量,编制校对审核流程一旦没有认真控制造成的更大的损失。

网友(点评):
没错,设计人员压力一旦过大就容易影响工作质量,编制校对审核流程一旦没有认真控制造成的更大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侠,就是换个小螺纹孔的话,大可以直接攻大螺纹孔加螺纹套使用。花不了几个钱,而且还有助于保护内螺 ...

你在加分时的评语;点保温加保温……这个适合焊接框架形和圆圈形的裂纹、楼主的东西是发动机后面的大飘合,螺纹孔要改小螺纹。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灰口铁加热后变白口铁了。哈哈w

网友:
铸铁有专用焊条,分为铁基,镍基,铜基三种
镍基焊条有分为镍合金焊条和纯镍焊条,
要获得良好的强度与切削加工性应采用纯镍铸铁焊条

网友:
当然底孔必须大于切削区域

网友:
你那个焊接的地方在焊的过程中相当于淬火,你说那地方硬不硬?呵,焊完后让那里缓冷或加温退火一下就好搞多了。

网友:
铸件补焊后要进行退火后才容易加工的。
补焊部位由于热影响区的影响,导致晶粒粗大,含有较高内应力,焊后易产生裂纹,且硬而脆,不便于加工,去应力退火,可以有效消除上述影响。

网友D:
换一个思路啊 放电 线割 电牙 这么多人 这么累  呵呵

网友:
没加工过铸铁,钻孔的时候发现材料变硬,竟然还用螺旋槽丝锥攻丝。

网友:
直接把孔稍微扩大点然后用QT450的铸铁棒车一下过盈配合,在球铁棒上打孔攻丝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这样,把这个孔扩大M20,周边倒坡口;然后找跟棒料,车成M20的牙,倒坡口,把外牙M20拧进牙孔中,周 ...

高手,这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碰到这种局部焊后加工的比较多,一般都是焊后局部加热至5-600度石棉网覆盖保温,再加工就不会那么硬 ...

对的,相当于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思路啊 放电 线割 电牙 这么多人 这么累  呵呵

说着轻巧,就电牙来说你以为每个厂都有设备么

网友:
最初应该用铜焊,冷却后强度不会太差,也易重新打孔。

网友E(2015-11-27):
从评论中学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评论中学到了不少

抛砖引玉啊,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使用W777焊条,不过很贵

网友:
哈,我们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扩孔后直接焊一个螺母进去

网友(2016-01-17):
涨见识了

网友(2016-10-19):
长学问,这种现场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2017-04-14):
长见识,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