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车结构请教

楼主(2015-10-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再上看看到摇摇车的摇摆机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中间还要在增加一个大的皮带轮,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去掉会有什么影响,求高手解惑!!

网友A:
提高减速比,增加扭矩!

网友:
将偏心转动轴上的负载均分到两个带轮上,提高承载能力

网友B:
1,2级轮毂内有轴承,3級大轮才紧固在曲轴上,省了一轴节省空间

网友:
不论怎么转,后面两个皮带都是打滑的吗?

网友:
大侠,赎小弟不懂这个,后面那两个对称的短的皮带是怎么个转法?

网友:
其中一个大皮带轮与轴连接是轴承转动连接,把轴作为支承,增大减速比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减速比,增加扭矩!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级轮毂内有轴承,3級大轮才紧固在曲轴上,省了一轴节省空间

谢谢,如果只用第一级传动可以不?

网友(点评):
都升上校了还问可以吗!这种便宜行事的结构已经省到离谱了,再省就人工摇摇吧!

网友(点评):
只用一级,速度太快了,呵呵。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三级减速模型,第三级与轴联动!!每个大轮为一级,三个为三级!

网友:
减速增矩

网友:
这个类似机械表中的时针,分针转轴,都嵌套在同一根轴上,但转速不一样

网友:
用来减速的,增大扭矩,如果用齿轮,从成本,和产品质量及安全性来说,可能不如皮带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只用第一级传动可以不?

这是有上校的职称,没有这个水平呀!谢谢解答。

网友:
我觉得7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也是电机转速高了,电机速度慢点,也许两级减速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应该量很大的啊,为什么电机不做成低速,而要通过外部来变速呢?

网友:
经常接触现在完全明白,装减速箱不更简洁吗

网友:
增大减速比,降低转数

网友:
应该是稳定和平衡性吧

网友:
只有右上方的皮带轮是和轴固定的。
顺便问下,偏心轴旋转到前后两个象限点的时候,外面的框架是如何跟着动的,图片最下面好像没啥特别的装置啊。

网友(点评):
那是便宜行事,只要一个球头关节轴承或橡膠衬套才正规

网友:
有点
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