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不能切除了,求大神解救,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5-10-25):
(图片)

网友:
你前面的旋转的是实体吗?不是实体估计切除不了

网友A:
如果LS方法不行
你把源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没看懂说的什么!

网友:
是指现在这个状态切割不了吗??看你后来的拉伸基准面在前一个旋转体中间呢,你在这一面看不到效果呢,另外看你现在的切除图标都是灰色的在那啊,你看一下软件的提示还差什么条件,慢慢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S方法不行
你把源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因就是2楼说的
旋转出来的不是实体,如图,呈紫色
再加个命令 实体化,就可以让它变成白色了

至于为什么你的旋转出来不是实体,可能是你的草图某个地方有问题,我没给你细看
实体化后就可以拉伸切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2楼说的
旋转出来的不是实体,如图,呈紫色
再加个命令 实体化,就可以让它变成白色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