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K100Ti-D数控车床圆锥编程,求教

楼主(2015-10-26):
凯恩帝系统K100Ti-D,如何编程车圆锥,加工量比较大,自己编了一个,咋不按照指令走呢。就是图上这个圆柱体,前面的那一段已经做好了,就剩下锥度没有车。棒料是外径110的45钢,我的原点设置在外圆端面交点上的。因为加工量大,需要那种平行法车锥度的程序。谢谢!

网友A:
把加工程序发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加工程序发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已经弄好了,是自己程序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