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锚接口受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5-10-26):
不知道那里分析错了,怎么就得出负值了。求大侠指点!

楼主:
踩踩!在线等

网友A:
你先搞清Fa是那个受到的力,方向如何?它和Fb肯定是有关系的。其次,要是Fb足够大,Na为什么就不能是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Fa是那个受到的力,方向如何?它和Fb肯定是有关系的。其次,要是Fb足够大,Na为什么就不能是负的呢 ...

大侠,你好!自锚接口实物,如图。它正常day很打压时轴线是重合的,我现在是分析它偏转情况下的受力分析,类似拔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Fa是那个受到的力,方向如何?它和Fb肯定是有关系的。其次,要是Fb足够大,Na为什么就不能是负的呢 ...

大侠,你好!自锚接口实物,可以防止接口的拔脱,如图。它正常打压时轴线是重合的,我现在是分析它偏转情况下类似拔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自锚接口实物,可以防止接口的拔脱,如图。它正常打压时轴线是重合的,我现在是分析它偏转情 ...

既然你求的偏转角度的影响,那和偏转角度有关的量都不应该忽略。如图,上表面明显比下表面面积大。
至于Na,在此是整个系统(罐体)对地面的合压力的反作用力,而你那个Fb显然是材料应力,这个力只作用于罐体,没有对地面施加作用,哪来反作用力。列方程就是Na=重力+Nb=重力+Fb-Fa的y方向分量。这里的Fa指的如图中的所有水压力。
而且你这个恐怕水自重对罐体产生的挠度变化不可忽略。

楼主(2015-12-07):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求的偏转角度的影响,那和偏转角度有关的量都不应该忽略。如图,上表面明显比下表面面积大。
至 ...

大侠!我们假想这是水平面摆动,暂不考虑重力影响。问题还是没有能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们假想这是水平面摆动,暂不考虑重力影响。问题还是没有能很好解决!

兄弟,你到底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是拿我寻开心?你那个罐体注水后弯曲,怎么能不考虑重力,没自重加水重它怎么弯得起来?

网友(点评):
大侠,息怒。当然是解决问题。管段是受外力N1和N2而弯曲的。我们是想研究在给定水压和直径的情况下,它们与偏转角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可参看这里: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