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哪家强?麻烦各位推荐!

楼主(2015-10-26):
公司计划要买一台3D打印机,预算30W左右,打印一般塑料零部件,作为样件使用,要求精度相对高一点。不了解哪些品牌的比较好一点?精度高一点?麻烦各位帮忙推荐推荐?我估计可能是一下国际品牌了,最好能了解到型号,谢谢!

网友A:
我司正在使用的是MakerBot R2桌面3D打印机

MakerBot Replicator 2能够打印的物品大小为28.5×15.3×15.5厘米,相比一代产品打印物品尺寸更大,X与Y轴定位精度为11微米,Z轴定位精度为2.5微米,喷嘴直径为0.4毫米,最高打印分辨率为100微米,中等分辨率为270微米,低等分辨率为340微米,推荐喷头移动速度为40毫米/秒,所使用的材料为1.75毫米的源自玉米的聚乳酸(PLA)材质,与ABS材质相比在硬度、弹性与收缩性上有明显优势,在打印尺寸较大的物品时,能够避免边缘固化慢造成的翘边现象。
MakerBot Replicator 2支持脱机打印,用户只需要将.stl文件转化成.x3g文件拷入SD卡,将SD卡插入打印机即可实现打印。机身控制面板有4*20液晶屏提示操作与设置(包括初始设置、灯光控制、温度查看、打印时长等),比较直观。
  MakerBot Replicator 2在美国售价为2199美元,目前国内代理商的零售价超过2万人民币,与淘宝上售价几千元的采用开源3D打印技术的产品在价格上有着较大差距,毕竟这是一款原产自美国的桌面级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正在使用的是MakerBot R2桌面3D打印机

老哥,他们家还有贵的没?老板疯了,非得买个30w左右的,还叫我找型号!

网友B:
老板好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好有钱

老板今年挣了点钱,有点膨胀!除了给小弟们涨工资,其他的啥都想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今年挣了点钱,有点膨胀!除了给小弟们涨工资,其他的啥都想弄!

哈哈哈哈哈,告诉你们老板,再不给涨工资,你一个人玩去,不陪你玩了

网友(2018-02-28):
买了吗?30万就差不多可以买工业级的啦,还搞桌面啊

网友(2018-09-04):
LZ最后选了谁家的?

网友(2019-06-25):
武汉易制科技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主推3d砂型打印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