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喷码打字自动化?

楼主(2015-10-26):
在如图所示的木板上,客户要求每个板上都打上字(如:XXX公司,环保节能,N次成型等)。现在的做法是在从左侧离开固定距离的地方,用喷码机一张板,一张板的打字。太费人工了。请问如何实现这种情况下的自动打码?谢谢。

网友:
  将喷码机喷头安装在移动装置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产品不是流水线生产的吗?在下线的地方把喷码机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B:
量不多的话,就手动也不错啊

网友C:
直接移印

网友:
在优酷里面找一下 好像德国有一款这方面生产线!自动记号自动码垛一体的机器!

网友D:
@东东2012173 移印是一个好方法。问题是你已经有喷码打字机了。

先将你喷码打字机主体机构,喷码效果发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不多的话,就手动也不错啊

打码很费人工,要么自己干,要么雇人。今年的行情雇人就不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东2012173 移印是一个好方法。问题是你已经有喷码打字机了。

先将你喷码打字机主体机构,喷码效果发照 ...

喷码机就是手持的。原来买的时候60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品不是流水线生产的吗?在下线的地方把喷码机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家庭小作坊,没资本搞流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移印

能否再详细说一下您所说的移印设备是什么设备?谢谢。

网友E:
用两轴工业机器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喷码机就是手持的。原来买的时候6000多块。

你这打码够长的,还要自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打码够长的,还要自走式。

客户要求打码长度1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轴工业机器人吧

能否大致说一下基本思路?谢谢。

网友:
字都一样为什么不直接做个金属条,抠出字直接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大致说一下基本思路?谢谢。

具体你可以百度一下,两轴的相对容易做很多

网友:
你的量有多大?现在是几个工人在做,3个以下就不适合自动化。自动化一次投入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15-12-05):
打码机固定到一个移动的机械手上

网友:
做个流水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