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构转停回零总是不准,请教

楼主(2015-10-26):
社友你们好
这是公司同时设计的一个机器,现在发货到客户哪里去了,每个电机都需要旋转接近90度 ,现在就是每旋转接近一个小时后,工作所需要的位置就有跑位!电机都是闭环步进电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电机? PLC?  结构? 另外不知道社友们有没有遇到过松下PLC和雷塞系的步进电机硬件上会有干扰的?

网友A:
步进电机没有反馈信号,你也敢这样玩,电机丢步很正常的吧

网友(点评):
介绍下步进电机 使用经验 兄弟?

网友(点评):
审题。楼主不是说了是闭环步进嘛

网友B:
目测是惯性太大,电机抗不住估计丢步。最好电机带刹车,或者考虑其他机构自锁!

网友(点评):
这机构也不平衡,偏心!

网友C:
编码器都不舍得装,用这种简陋方式,显然误差越积越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动校零?有自动校零会稍微好一点点。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误差不是不累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都不舍得装,用这种简陋方式,显然误差越积越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动校零?有自动校零会稍微好 ...

是闭环步进电机    用的是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的位置构成闭环步进驱动系统啊!

网友(点评):
最好改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一旦过载很容易出现丢步的情况。

网友(点评):
用伺服电机吧,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结构用的就是雷赛的闭环步进电机老出问题,后来换伺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闭环步进电机    用的是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的位置构成闭环步进驱动系统啊!

图中你这是光电遮挡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没有反馈信号,你也敢这样玩,电机丢步很正常的吧

是闭环步进电机     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的位置

网友:
啥叫闭环,编码器也不装,还能不丢步,还一个惯量不知大了否,电机锁不住!

楼主:
闭环步进

网友(点评):
楼主真是辛苦了 很多人根本没用过闭环步进,你跟他们说再多,他们只会说 还是伺服好。 实际上 步进停止无震荡,这个就秒伺服一大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没有反馈信号,你也敢这样玩,电机丢步很正常的吧

都说是闭环步进了

楼主:
普通的步进加了编码器就是闭环步进   只是功能没有伺服多而已!

网友(点评):
加了编码器,那只是半闭环吧

网友D:
图中传感器不知道是否参与了定位,这种靠挡片的传感器,如果有正反转的话精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传感器不知道是否参与了定位,这种靠挡片的传感器,如果有正反转的话精度不是很好

这个只是回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闭环步进

这是在哪儿里找到的?方便告诉一下吗?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惯性太大,电机抗不住估计丢步。最好电机带刹车,或者考虑其他机构自锁!

偏载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不知道lz的速度和频度如何?
步进的话,一般不会考虑刹车的。
看图中,电机出轴接的是联轴器还是减速机?

网友E:
脉冲 是采用什么方式进驱动器?那种串联电阻的不如上拉电阻好使,还有电机每转一圈就要靠挡片传感器清一次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脉冲 是采用什么方式进驱动器?那种串联电阻的不如上拉电阻好使,还有电机每转一圈就要靠挡片传感器清一次零 ...

我觉得先从机械上面找问题。1个钟就不行了,显然机械设计的问题居多。

同意@pengzhiping 所说的。看图估计没刹车,没减速机。

而且还可能是带工件旋转,lz要说明工件多重,旋转速度和频度如何。

网友:
我个人认为,我不是搞控制的,说错勿怪。
在伺服电机的设置内应该是有脉冲过冲纠错的,比如+-4个脉冲,也就是说在+-4个脉冲就不会报错,这样累计就有问题了。所以你应该用位置控制,而不是单纯脉冲哦增值。

机械上的建议,如果你要求的速度不高的话尽量增加大减速比的减速机。还有就是把动平衡做好,减小转动惯量。

网友:
既然说能不丢步,那怎么会不准呢,个人觉的装个回零装置较好

网友:
这是搭积木结构啊

网友:
那你这个就每工作半小时,回一次零不就完事了。

网友:
现在挽救办法就是  程序上  加入回零,

网友:
直接用伺服电机啊

网友:
会不会联轴器打滑啊

网友:
转角直接靠电机?应该加上减速装置,这样才能克服机构重量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且又有自锁功能.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的好些,能自锁

网友:
先测试记录一下每次跑位的方向然后在做总结

网友F:
如果电机没有减速机,这个问题就必然是惯性太大造成的,在回零的过程有抖动

网友G:
看楼主这个结构,我认为是电机编码器的精度不够引起的误差累计,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每过固定的时间以后利用外部零点自动归零。
除此之外,我还有个疑问,看楼主的结果,电机与负载之间应该没有减速机,这样的话,惯量比应该非常大,应该超过10了吧?这么大的惯量比如何还能使用,请楼主解惑

网友H:
1.改一下程序,就现在的基础上设备程序在每30分钟回一次原点。最省钱的办法
2.换伺服电机

楼主:
已经测试确定 是大点的那个电机每次回零不准   每次旋转重心都会有变化     这种结构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   但确实是成本比较少的一种  而这种问题是可以优化解决的   还有本来回零的感应器都是用的欧姆龙EE-SX672的插线的那种感应式  可能旋转线会动  不知道改用图片中的这种一体式的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这个结构,我认为是电机编码器的精度不够引起的误差累计,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每过固定的时间以后利 ...

速度开的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机没有减速机,这个问题就必然是惯性太大造成的,在回零的过程有抖动

是有抖动   可能就是这抖动导致回零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开的不快

建议你去查一下马达的频率-惯量曲线。

网友:
每隔一段时间或者几个循环后找一下原点就解决了,改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改一下程序,就现在的基础上设备程序在每30分钟回一次原点。最省钱的办法
2.换伺服电机

对  已经决定每30分钟回零    !

网友(点评):
调试好使用情况发上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
雷赛的驱动器抗干扰太差,现在基本不用了,以前给雷赛三相驱动器给害惨了,处理不好的话,有时候不给脉冲电机都在吱吱吱的移动,给一个距离走完后还在像个老太太一样还慢慢走一点才停住,哪有精度?后面换个品牌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雷赛的驱动器抗干扰太差,现在基本不用了,以前给雷赛三相驱动器给害惨了,处理不好的话,有时候不给脉冲电 ...

换什么牌子的电机?  白山? 东方?还是其他?

网友J:
以前做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角度旋转轴的精确控制机构,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因此谈几点意见,希望能给到楼主帮助,
1、闭环步进精度这个是很高的,毋庸置疑,以前有用过
2、楼主的问题可能出在轴承的安装上。如果楼主的旋转精度要求很高的话,一般等级的轴承都达不到要求,这种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整体机构一定要“紧配”,不能有任何松动,加上楼主的整体机构重心不平衡,更加容易导致角度松动。
3、建议别用轴承装配,采用衬套紧配安装,或许可以值得一试。

网友K:
步进电机做精确控制本来就有问题的。因为传动机构总是有间隙,即使新的没间隙,磨损后还是有间隙。控制精度要求高的,还是应该用伺服。

网友:
转动惯量与与电机不匹配,系统的动力性能比较差,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机上加上减速机,来匹配转动惯量!

网友:
换成伺服电机会好的

网友L:
每个电机都丢步吗??重心有点偏哦,电机的刹车能每次刚好刹住,可能因为重力原因跑了一点,累积起来就不是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角度旋转轴的精确控制机构,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因此谈几点意见,希望能给到楼主 ...

电机的精度是有的   虽然说比不上伺服   但是比普通的步进还是好很多
然后转动的时候重心一直是在变化的状态   初始设计的时候考虑过重心问题   不通电时候基本上可以放到水平状态  但这是没有用的   一转中心就变了   可能是之前设计的时候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  就认为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很简单的   结果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闭环步进选的一个国产杂牌    雷塞系的  这也是有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步进电机做精确控制本来就有问题的。因为传动机构总是有间隙,即使新的没间隙,磨损后还是有间隙。控制精度 ...

闭环步进加减速机可以做到0间隙的   东方电机!

网友:
又可能是电机制动转矩太小,发生过冲。

网友:
系统结构不合理。
夹具偏心产生的扭矩、切削力产生的扭矩、夹具转动惯量等都要靠电机承担,电机刚性不足就会产生定位误差累积。
电机带刹车只能从宏观上解决制动问题,准确定位就不行了。
解决办法:更换大电机

网友:
真对有些评论无语了  人家都已经说是闭环步进电机了  还说没什么编码器  什么编码器没看到  难道人家还把电机内部结构给你画出来啊  不行自己先百度一下什么是闭环步进吧

网友:
要是能减速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着样子,这步进像交流伺服电机形状

网友M:
不要用电机直接驱动动,中间加齿轮转一下会好,再就是设计程序的时候启动和停止都加速度减缓。应该没问题

网友N:
换伺服把

网友:
用可以限位的气缸吧  100%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个电机都丢步吗??重心有点偏哦,电机的刹车能每次刚好刹住,可能因为重力原因跑了一点,累积起来就不是 ...

电机不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伺服把

下面还有几台   已然决定用伺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

是打手机的导电位的   这还有一边的电机没搞好  现在单边差不多15秒一个    两边一起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差不多13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要用电机直接驱动动,中间加齿轮转一下会好,再就是设计程序的时候启动和停止都加速度减缓。应该没问题

加齿轮或者皮带都可以!

网友O:
转90°直接用旋转气缸得了,用电机麻烦

楼主:
本来想用这种   后来和电气工程师一商量   觉得还是用伺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转90°直接用旋转气缸得了,用电机麻烦

不是90度  角度要可在人机界面设置的!

网友:
其实不难办。问题不在电器控制,是机械造成的。小改一下就可以改善。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是转动惯量较大引起的,可以考虑加上减速器,用伺服电机,

网友:
以前同事也遇到过类似的,电机旋转后机械进行定位会好些的。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扭力不是很大的话  还不如用气缸加机械限位呢

网友:
我只知道老外玩这种结构基本考虑用旋转气缸,机械硬限位。
还有楼主关于电机选型是不是有问题?负载和电机扭力匹配不?

网友:
做过类似的旋转结构 我们当时用的是调速电机 一样的光电传感器,当时设备交期紧没办法,到位后用气缸顶V面导正
2个地方你查一下
一个是光电传感器的感应精度应该一般,你看丝杆模组回零方式都是到零位后 低速到极限在缓慢回零,所以你回零模式要改改 不能直接回零。还有你的挡片好窄,我们当时比你的看起来还宽是10mm宽度 速度快点 没感应到 电机就跑过去了。
第二 电机负载可能不合适 重新算算,找电机供应商 把负载 速度 结构告诉供应商 让他们核算一下 看你那个结构,感觉惯量不满足需求
找轴承之类的原因 感觉不高普

还有一个设定规定次数回零 断电开机回零  或者一个班次回零一次

网友:
常规做法就是每完成几次工作就用回零程序回原点。

网友:
设计时总想省成本,往往得不偿失。

楼主:
程序里面加了打完50次回一次零   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都正常   继续监测中~

网友P:
  不知道你上面的东西多重,但这样玩明显偏重,再加上惯量,对电机负载要求很高, 是不是每次都是旋转一定角度?如果是气缸加硬限位精度也可以达到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你上面的东西多重,但这样玩明显偏重,再加上惯量,对电机负载要求很高, 是不是每次都是旋转一定角 ...

负载3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300克

你那上面的零件多重??

网友:
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需要很大的智慧,看到楼主成功解决,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中传感器不知道是否参与了定位,这种靠挡片的传感器,如果有正反转的话精度不是很好

请教如果正反转工作的用什么传感器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

感觉视频这个工作形式只要电机力矩余量够大应该没问题的啊,反馈都不需要,不过走角度的可能用三相的步距角能走出整数,不会有误差吧

网友:
另外再请教楼主,如果这个步进是伺服带反馈的,那编码器的角度应该是不会差的啊,如果编码器角度不差,而滑台角度不对,那是不是连接的联轴器有问题呢?

网友:
用光电感应器貌似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信号延迟
做流水线时,用过光电感应器感应控制节拍,延迟比较严重
后来改用编码器就好多了

网友:
直接改成伺服马达

网友:
用齿轮齿条摆动我觉得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闭环步进加减速机可以做到0间隙的   东方电机!

吹牛吧!

网友:
加上原点校准和电机启动停止加减速功能。电机选择是否合理都要考虑一下。至于负载什么情况都靠合理选择电机来解决问题。

楼主:
电机的选择没有问题   电机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用伺服电机会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电机无法静止,始终会有脉冲的跳动的,如果位置要很精准的话要慎重考虑。

网友:
用旋转气缸+硬限位是可靠的方法。
现在也可考虑2个电机前加精密星轮减速机(如果空间够),小减速比,降低惯量。
电气上要定期回原点,当对射开关的挡片再宽些。
有时两个步进电机同时带电会有干扰丢步,如带抱闸的情况下可以将不用的关一个,如不带抱闸就只能再查线了。

网友Q:
一看你这只用了个光电传感器感应位置,哪有装编码器,你这还是开环控制,在有负载的时候容易丢步是正常的,还是要装伺服电机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看你这只用了个光电传感器感应位置,哪有装编码器,你这还是开环控制,在有负载的时候容易丢步是正常的, ...

闭环步进电机  编码器和电机一体的!

网友:
像这种机构还是用伺服电机稳定些吧

网友(2017-04-13):
引用 网友I:
雷赛的驱动器抗干扰太差,现在基本不用了,以前给雷赛三相驱动器给害惨了,处理不好的话,有时候不给脉冲电 ...

换什么牌子的

网友:
惯性太大

网友:
这个真没研究过,学习了

网友:
用伺服的!

网友:
要我就做齿轮齿条气缸推的,偏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