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斜向跳动公差的测量圆锥面怎么理解?

楼主(2015-10-26):
如题,斜向跳动公差的定义是公差带就在与基准同轴的任一测量圆锥面上距离为t的两圆之间的区域。测量圆锥面与原来的圆锥面成多大的角度?t怎样理解?谢谢!

网友A:
垂直轮廓法向矢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轮廓法向矢量测量

是不是这个测量圆锥面是法向的圆锥面?是这样理解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测量圆锥面是法向的圆锥面?是这样理解的吗?谢谢

除了最右边(给定了测量角度方向)的那种情况,其余情况都是垂直轮廓法向矢量方向测量;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多谢seekfor大侠

网友(2018-07-24):
我又来赚威望啦!!